电机电流的疑问

楼主(2008-09-12):
最近老有疑问,也不想看书,就在这里问了,我想绕线型电机,是靠改变转子串的电阻来改变转速的,串连多了转速就会慢,那样的话理论上要是无穷大的话,电阻就是0了,也就是没有转子了,那样电机会烧的,也就是定子的电流很大,这样来说就是转子的电阻越小,定子的电流也小,那样的话就是绕线电机,速度越慢电流越大,要是单从对电器方面考虑就是串电阻少了好,我说的有道理吗?

网友A:
串电阻阻值小,功率大。

网友B:
感觉,不对,

网友C:
不对的。前半句“绕线型电机,是靠改变转子串的电阻来改变转速的,串连多了转速就会慢,那样的话理论上要是无穷大的话,电阻就是0了,也就是没有转子了,没有转子吗?虽然没有转子电阻,但转子铁芯还在,相当于变压器二次空载;后半句“那样电机会烧的,也就是定子的电流很大,这样来说就是转子的电阻越小,定子的电流也小,那样的话就是绕线电机,速度越慢电流越大”这样理解就完全错了。

楼主:
嘿嘿!我自己说的,我现在看都不懂了,你说的相当于变压器二次空载我感觉解释的很有道理,按你说的就是要是电机的转子开路的话电流应该是很小的,我以前以为转子开路跟把转子拿走是一个意思呢,就按你说的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