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及接线方式问题 Waytop

楼主(2008-09-13):
一、工作原理及構成 光電開關是通過把光強度的變化轉換成電信號的變化來實現控制的。
光電感測器在一般情況下,有三部分構成,它們分爲:發送器,接收器和檢測電路。

發送器對準目標發射光束,發射的光束一般來源於半導體光源,發光二極體(LED)和鐳射二極體。光束不間斷地發射,或者改變脈衝寬度。接收器有光電二極體或光電三極管組成。在接收器的前面,裝有光學元件如透鏡和光圈等。在其後面是檢測電路,它能濾出有效信號和應用該信號。
此外,光電感測器的結構元件中還有發射板和光導纖維。
三角反射板是結構牢固的反射裝置。它由很小的三角錐體反射材料組成,能夠使光束準確地從反射板中返回,具有實用意義。它可以在與光軸0到25的範圍改變發射角,使光束幾乎是從一根發射線,經過反射後,還是從這根反射線返回。
光纖(又稱光導纖維LWL),它擴大了光電感測器的使用範圍,形成了特殊的嵌裝式收發裝置。它可以在特殊的環境中使用,檢測微小的物體。它在非常高的外界溫度中,在結構受限制的環境裏,都可以獲得滿意的答案

1. 槽開光電開關
把一個光發射器和一個接收器面對面地裝在一個槽的兩側的是槽形光電。發光器能發出紅外光或可見光,在無阻情況下光接收器能收到光。但當被檢測物體從槽中通過時,光被遮擋,光電開關便動作。輸出一個開關控制信號,切斷或接通負載電流,從而完成一次控制動作。槽形開關的檢測距離因爲受整體結構的限制一般只有幾釐米。
2. 對射式光電開光
若把發光器和收光器分離開,就可使檢測距離加大。由一個發光器和一個收光器組成的光電開關就稱爲以射分離式光電開光,簡稱對射式光電開關。它的檢測距離可達幾米乃至幾十米。使用時把發光器和收光器分別裝在檢測物通過路徑的兩側,檢測物通過時阻擋光路,收光器就動作輸出一個開關控制信號。
3. 反光板反射式光電開關
把發光器和收光器裝入同一個裝置內,在它的前方裝一塊反光板,利用反射原理完成光電控制作用的稱爲反光板反射式(或反射鏡反射式)光電開關。正常情況下,發光器發出的光被反光板反射回來被收光器收到;一旦光路被檢測物擋住,收光器收不到光時,光電開關就動作,輸出一個開關控制信號。
4. 擴散反射式光電開關
它的檢測頭裏也裝有一個發光器和一個收光器,但前方沒有反光板。正常情況下發光器發出的光收光器是收不到的;當檢測物通過時擋住了光,並把光部分反射回來,收光器就收到光信號,輸出一個開關控制信號。
5. 光纖式光電開關
把發光器發出的光用光纖引導到檢測點,再把檢測到的光信號用光纖引導到光接收器就組成光纖式光電開關。按動作方式的不同,光纖式光電開關也可分成對射式、反光板反射式、擴散反射式等多種類型。

三、 專業術語
距離滯後 指的是測量板接近或者移去時開關偏移的距離。距離滯後用開關距離的百分比來表示。
參考軸
發送器和接收器(對射型光電感測器),或者發送器和目標/反射板(反射型,反射板型光電感測器)之間構成的相對的理想軸線。在對射型光電感測器的情況下,參考軸就是透鏡的光軸。在反射型和反射板型光電感測器的情況下,參考軸就是發送器和接收器透鏡的光軸之間的中線。
反射板盲區
光束在反射的過程中,有一段區域是不能識別反射板的區域,這段區域就是反射板的盲區。
暗通(D.on)
是指當接收裝置無光束射入時光電感測器的開關接通;當反射型光電感測器接收反射光束,如果無物體出現,則開關接通,而當有物體出現在光束射線的中間時,開關就斷開。
亮動(L.on)
是指當光學接收器受到光照的時候,感測器的輸出接通。對射型和反射板型光電感測器是在光線遮住的時候,輸出接通;反射型光電感測器,是在目標足夠接近的時候,輸出接通。
盲區
是指反射型光電感測器不能識別目標的範圍
NAMUR
是化工行業檢測和控制技術的標準;要求儀錶堅固可靠,適宜在易爆環境中工作。

广州威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很详细,不过建议不要用繁体字。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B(2011-03-29):
用图说明比较好,清析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