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光灯问题

楼主(2008-09-13):
我公司安装一条日光灯光带 2.5平方线带10个40W日光灯 9个30瓦日光灯 其中5个30瓦的日光灯总是启动不出来 其他工作正常  整流器换了好急个牌子了 求助高手

网友A:
1。单支的日光灯能不能亮?

2。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的整流器是电子的还是电感的?如果是电感的,你把灯管换成同一功率的试试

网友C:
请问

1.换启辉器,换灯管

2.若还不亮

拆下启辉器

在启辉器座上接一个200W灯泡能亮吗?

网友D:
估计是接线有没有问题?
单独试一下

网友E:
你00考虑一下换四平方的线吧

可能是电压降呵呵

网友E:
你测一下不亮的那部分电源的电压

网友F:
只要是国标线,线径就没有问题。日光灯不亮,先判断电压(带负载测量电压),然后判断日光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G:
我想是电压的问题嘛!~

网友H:
2.5平方的线带这些负载没有问题,可能是接线有不准的地方,再详细的查一下,

网友I:
应该还是接线不良的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J:
应该是接线不良,手法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