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软启动器顺序启动多台电机冲击电流比较?

楼主(2008-09-13):
变频器顺序启动多台电机,在变频切换工频时冲击电流仍然较大,主要原因是切换时变频器输出电流同电机(发电状态)的反电动势电流在相位及频率上差异较大,反相180度时还不如直接启动,如果把变频器换成软启动器,一般软启动有工频旁路功能,切换时冲击电流是不是就小多了?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确实如此:软启动没有二次切换冲击。。

网友B:
“在变频切换工频时冲击电流仍然较大,主要原因是切换时变频器输出电流同电机(发电状态)的反电动势电流在相位及频率上差异较大,反相180度时还不如直接启动,”

1、变频切换工频时,是在变频自由停车后切换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变频运行下切换,会有工频短路电路闸变频器;

2、变频切换工频时,是在变频自由停车后切换的,这时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动,无电机(发电状态)的反电动势电流存在;

3、变频切换工频时,是在变频自由停车后切换的,为了保证是在变频停车后切换,一般在停车后延时0.1秒-0.2秒后切换;

4、变频切换工频,操作正确时,是在电机接近额定转速下切换,不存在二次有害冲击电流;

网友B:
5、软启动提供的脉冲电流,功率因数几乎是零,转矩几乎是零,不具备软启动功能;

6、利用软启动起动电机时,电机实际是在接近额定电压(380v)才启动起来的,所谓软启动是骗人的!!!

网友A:
傻B:又来这里大放蹶词:摸都没摸过变频器/软启动,你来放什么屁!赶紧回你的克拉玛依精神病院!少在这里害人!!!!

网友B:
7、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后,切换全压运行,不存在有害二次切换冲击;

8、所谓降压启动存在二次冲击,是个别人夸大骗人的说法!

网友C:
 发电厂厂用电动机及磨煤机是发电机组的配套动力设备,它在保证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风机 、磨煤机类设备转动部分自重较大,大功率风机叶轮转子均支撑在轴瓦上,静摩擦因数较大,因此风机 、磨煤机类设备为大惯量启动设备,其驱动电机的启动为带载启动。

带载启动带来得直接危害是:工作机传递给电动机的需克服的转矩超过了电动机的启动转矩,造成电机满载启动,甚至超载启动,启动电流较大,对电网及电机的冲击大,造成电动机损坏(易断笼条) 。②由于电动机从零速开始大转矩启动,机械部分无缓冲时间,对机械部分造成冲击载荷,这样造成磨煤机大小齿圈容易损坏。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设备的长周期运行

改进传动系统。使电动机近似空载启动。是保证设备长周期运行的重要措施。实现电动机的软启动,其方式主要有电气及机械2大类。对低压380V电动机,可配置电气软启动器,对高压电机一般采用机械方式,通常为液力偶合器和软启动安全联轴器。由于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质量轻,尺寸小,易实施改造,维护工作少,已作为设备软启动的首选。

软启动安全联轴器通过钢球的离心压力产生的摩擦力传递转矩,通常将软启动安全联轴器装在传动链的高速端。当原动机启动时,由于转速很低,离心力很小,其产生的摩擦力也很小,联轴器打滑,主动侧随电动机旋转,被动侧静止,电动机为近似空载启动。随着转速的增加,摩擦力逐渐增大,联轴器的被动侧带动工作机开始旋转,直到与主动侧同步旋转,电动机的整个启动过程是一个平稳的逐渐加载的过程,实现了电动机的“软”启动,改变了普通联轴器联接时的“硬”启动方式。

当工作机过载或卡死时,由于转矩超过了设计摩擦力可传递的转矩,联轴器打滑,防止了机械部件的损坏及电机的烧毁。此联轴器能有效的降低其启动电流及对设备的冲击。

联系电话:136791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