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限重保护器

楼主(2008-09-13):
  ZMP-001起重机微电脑监控保护器不但能对起重设备的起重量起载进行有效的监控和保护,还能对起重机电机电源错相、缺相、过流、过压、欠压、漏电(可选)等常规参数进行有效的监控和保护。
 功能:起重机起重量过载保护和过流保护。
起重机电机保护:过载、堵转、缺相、短路、三相不平衡、漏电(可选)。
特点:电子式限重保护,不用改变机械结构,安装方便,安全可靠。

     专为行车、电动葫芦等起重设备及其电机的安全保护而设计的过载保护器。它摒弃了传统的称重检测方式,采用对起重设备电机工况进行监控的方式来达到对起重机起重量超载进行有效限制的目的。同时还能对起重机电机电源错相、缺相进行有效保护。因此对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强大的功能和灵巧的设计是起重设备安全保护的理想配套产品。

网友A(2008-10-20):
产品不错。但是灵敏度太高在实际使用中会经常动作,影响生产。

网友B:
不知道对环境有什么要求吗?贵不贵

网友C:
呵呵,太复杂,我单位一个司机做的起重机卷扬机构预警报警器,道理很简单就是到预限的时候电子闪光灯开始闪动,同时电子蜂鸣器开始鸣叫,连灯光带声音你就注意拉!专利名称<起重机卷扬机构预警报警器>,专利号:2004200046350.

网友D(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网友E(2010-01-12):
深圳测力佳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起重机超载限制器和动态称重系统,我公司产品的可靠性高、寿命长、信号非常稳定,我们所有的传感器都是特制的内嵌制标准信号,抗冲击耐震动,是目前国内抗干扰性最强的一款产品。而且我们的仪表是全数字式系统、全隔离电源,即使断电也不影响数据保存

此外还可以扩张为具有称重、统计、数据拷贝、打印和无线数据传输的功能。客户可以根据不能的需要选用我们不同型号的产品,相信我们的产品能带给你最大限度的满意

有什么需要和问题请随时联系我www.celijia.com
联系电话:0755-29641606-8028/13537830347殷先生 QQ:447481396

网友F:
TMD,技术论坛还是广告论坛.

网友G(2011-06-11):
徐州赫思曼【HIRSCHMANN】电子有限公司(原徐州派特【PAT】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为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5T-3600T各类起重机提供力矩限制器【吊车电脑】。
徐州赫思曼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机械及行业专用设备的企业,是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注册的企业。主营8吨--3600吨起重机力矩限制器【吊车电脑】
XCMG HIRSCHMANN PAT LMI。
赫思曼公司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本着“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原则,为全球众多起重机生产厂家(如德马格Demag、利勃海尔LIEBHERR、马尼托马克Manitowoc、森尼波根SENEBOGEN)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中国与徐工、中联、三一、柳工、京城重工、抚挖、泰安、沈阳北方等多家重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已有超过15万台的起重机正在使用赫思曼HIRSCHMANN品牌的力矩限制器和控制系统。
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1. HC1900载荷仪【称重】
HC1900载荷仪主要用于小型(5-12T)伸缩臂式、桁架臂式起重机。该系统配置简洁、经济实用,采用微处理技术、性能可靠,实时显示起重机的实际承载重量。是小型起重设备超载控制的最佳选择。系统构成:HC1900主机、悬臂梁传感器、三滑轮支架。

2. HC2900起重机全自动力矩限制器【DS100】
HC2900型起重机全自动力矩限制器系统适用于小型伸缩臂式起重机(16-25T)、龙门式起重机、行吊、塔吊、及其它多种形式的起重机。控制和显示单元一体化结构设计,简化了设备的安装 ;系统集成度高,结构精简;所有连接均使用插头连接方式,便于安装、维修;可实时显示起重机各项作业数据,对起重机进行自始至终的安全保护;具有完整的预先报警、超载报警及超载控制输出;完善的系统故障自检及故障显示功能,为操作者排除故障提供有效的指导;采用先进的flash EEPROM存储器,可通过窜口进行数据的下载和上传;该系统还具有超载记忆功能(黑匣子)。

3. HC3900起重机全自动力矩限制器:【DS380】
HC3900型起重机全自动力矩限制器系统适用于伸缩臂式起重机、桁架臂式起重机及其它多种形式的起重机。系统采用先进的微处理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其设计结构紧凑、操作界面友好、可扩展性强、功耗小、功能强、灵敏度高、操作简便。具有温控及背光功能的点阵式大屏幕图形、中英文液晶显示器IC3600可清晰、直观地以中英文和图形方式显示力矩百分比、实际起重量、额定起重量、幅度、吊臂长度、角度、最大起升高度、工况代码、倍率、限制角度、信息代码等起重机作业参数。具有完整的预先报警、超载报警及超载控制输出;完善的系统故障自检及中文故障显示功能,为操作者排除故障提供有效的指导;独特的起重机工作角度限制功能使得在复杂的条件下工作更可靠;该系统还具有超载记忆功能(黑匣子)。

4. HC4900起重机全自动力矩限制器:【mentor】
HC4900型起重机全自动力矩限制器系统适用于伸缩臂式起重机、桁架臂式起重机及其它多种形式的起重机。系统采用先进的微处理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其设计结构紧凑、操作界面友好、可扩展性强、功耗小、功能强、灵敏度高、操作简便。具有温控及背光功能的点阵式大屏幕图形、中英文液晶彩色显示器IC4600&IC3601&IC5600可清晰、直观地以中英文和图形方式显示力矩百分比、实际起重量、额定起重量、幅度、吊臂长度、角度、最大起升高度、工况代码、倍率、限制角度、信息代码等起重机作业参数。具有完整的预先报警、超载报警及超载控制输出;完善的系统故障自检及中文故障显示功能,为操作者排除故障提供有效的指导;独特的起重机工作角度限制功能使得在复杂的条件下工作更可靠;该系统支持CAN BUS和RS-232两种通讯方式,并具有超载记忆功能(黑匣子)。HC4900整机为电流型系统,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更适合恶劣的作业环境。

5.iFLEX5移动控制系统(Hirschmann Automation and control Gmbh)
iFLEX5适用于恶劣条件下的移动控制系统,特殊设计的控制模块确保在恶劣的环境下可以高效运行。该系统的防护等级为IP67,含EMC电磁兼容以及防震的连接器和外壳。可接入范围广泛的数字和模拟输入信号,因此具有处理各种传感器信号以及控制各种执行元件的能力。iFLEX5还可扩展多种I/O板,用于其他的用途。CANopen Bus接口可处理智能传感器、各种电磁阀等控制元件以及其他带CAN Bus的系统。另外,可同时把多个iFLEX5模块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高性能的局域网。通过与Hirschmann提供的各种显示操作装置IK2001和传感器、控制器iFLEXC3【ICAN6】相组合。

6.各种力传感器:
Hirschmann传感器(油压传感器DAVS311,DAVS3401,DAVS3501&DAVS300/1511CAN拉力传感器KMD,压式传感器DKA/RDKA、销轴传感器MA、高度限位开关A2B、长度角度传感器(LG105、LWG152、LWG208、LWG321、LWG322、LWG323、ICAN6控制器)用于动态或静态力的测量,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具有高过载能力、高抗疲劳强度、高防护等级,高效、无滞后现象,信号在传感器内部处理放大从而避免了相互干扰,使用寿命长、无须保养。特别适用于海洋石油平台、矿井下作业等恶劣的环境。

专业精修赫思曼HIRSCHMANN【原PAT】力矩限制器(徐工吊车电脑),备件销售与故障咨询。新车电脑维修、旧车整套系统安装改造
公司拥有经过HIRSHCMANN专业培训的售后服务维修团队,及时高效的为您排忧解难。

联系电话:0516-87795620

                    1377 678 2232

网友H:
广告太多

网友I(2011-08-26):
那种好用一点啊 介绍一款

网友J(2012-10-26):
希望能看到些实际的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