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控制系统的制动

楼主(2008-09-13):
对于有逆变功能的通用变频器,整流部分都为单相电桥,当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下降速度超过拖动系统所带电机的下降速度时,电机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绕组的电动势和电流增大,使电机处于制动状态或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将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供电环节,当回馈的能量较大时,会引起直流电路的过电压而发生故障停机。
  对于大转动惯量系统,如果没有再生制动,为了保证变频器不因回馈电压而停机,只能把它设置为自由停机,靠负载转矩和摩擦转矩制动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使设备停止,当系统发生故障要求快速停车或转速给定经常变化时,必须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对于动态指标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即使不可逆稳速运行的控制系统,也需采用再生制动措施,以达到动态误差最小的效果。
  因此,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经济有效的制动方法与制动功能是设计交流变频调速系统十分重要的环节。
  通用变频器的电气制动方法常用的有三种:直流制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整流回馈。这三种制动方式各有特点,适用的条件和场合也不尽相同。

  直流制动一般在通用变频器中可以通过对变频器的设置以下几项参数来达到。
  1、先把是否启用直流制动功能这一项选择为启用。
  2、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直流制动电流。(一般可以在0~400%之间选择)
  3、设置制动时间,也就是向定子绕组内通入直流电源的时间,它应比实际的停机时间略长一些。
  4、设置直流制动的开始频率,即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下降到多大时开始由再生制动转为直流制动,这要根据负载对制动时间的要求来设定。一般地说,负载对制动时间没有严格要求的情况下,这个值应该尽量设置得小一些。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2、3、4项设置过大的话,会引起电机过热。
  当设备需要进行频繁的制动或高转矩制动时,就应当选择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的作用就是在变频器频率下降时,把拖动系统反馈到变频器直流电路中的能量消耗掉。
  变频器把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作为选配的元器件,需另行购买,它的连接方法以及选件的规格要求一般都会在变频器说明书上介绍。
  整流回馈制动的原理是:当给定频率下降时,如果电机的同步转速低于转子转速的情况,这时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的状态。如果此时有回馈制动单元,那么它可以将电机再生的电能反馈到电网中,从而使整个调速系统处于回馈制动状态,不但节省了能源,还增大了制动转矩。这对于中大功率电机、开卷机和起重机械下放重物的工作状态来说,尤为重要。
  整流回馈单元既能为变频器提供公共直流电源,又能使电机制动的能量回馈电网,因此它适用于回馈能量较多的系统,同时也可以由一台整流回馈单元构成公共直流母线下挂多台变频器的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回馈制动单元也称为有源逆变单元,实现有源逆变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主线路应有一个具有较高质量的不低于90%额定值的交流电源;主线路的设计功率必须足够大(相当于所连接变频器总功率的100倍)。

网友A(2009-02-01):
好文章!!好文章!!好文章!!好文章!!

网友B(2009-04-09):
很实用的文章,不错!

网友C:
ABB变频器风机水泵类,用4~20mA的控制信号,应该设定何种参数,使它按照低温时加速运行,高温时低速运行。让它有休眠功能应该设定那几个参数?

网友D(2009-05-14):
很实用的基础知识介绍啊!!!!!!!!!!!!!!!!!!

网友E:
制动电阻功率,阻值多大?有没有计算工式啊?

网友F(2009-08-13):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 -专业的西门子变频器培训中心
http://www.pulse-man.com

网友G:
代理进口国产变频器    价格优惠 品质有保证 QQ 756113152

网友H:
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F:
西门子变频器和PLC培训,培训产品涵盖MM4系列,6RA70,6SE70,S120,simotion,伺服控制,S7-200,S7-300,HMI等西门子工控产品

普尔斯曼自动化与驱动技术培训中心,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欢迎访问本网站!

如果您有相关技术资料的下载需求,请您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及时更新下载资料,让您在工作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www.pulse-man.com

网友I(2009-09-20):
好文章,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J:
主线路应有一个具有较高质量的不低于90%额定值的交流电源;主线路的设计功率必须足够大(相当于所连接变频器总功率的100倍)。

这句话不太懂,谁能帮忙解释一下么?

谢谢啦

网友K:
制动电阻功率,阻值的大小?有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L:
好文章那个谢谢  通用变频器的电气制动方法常用的有三种:直流制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整流回馈。这三种制动方式各有特点,适用的条件和场合也不尽相同。

网友M(2009-12-05):
比较实用的知识.

一般的变频器说明书上都会有关于制动电阻选配的相关说明.

功率小的变频器所选用的电阻,阻值大,功率小;

功率大的变频器所选用的电阻,阻值小,功率大.

网友N:
芬兰VACON变频器在矿井提升和起重行业的口碑不错,如果需要产品资料和相关案例请联系我们,我们定会全力协助!

13910422030 010-62322088-602/603

网友O(2011-09-17):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