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运行一段时间就报OVER I TRIP

楼主(2008-09-13):
590P运行一段时间就报OVER I TRIP,开始怀疑直流电机,后更换电机,问题依然存在,将590P送出修理,修理人更换可控硅和控制板,但送回安装、运行一段时间依然报OVER I TRIP

网友A:
很明显根本就没有修好

网友B:
我也最近遇到这种问题,得看机械负载,你是机械负载是不是变化很大,负载一会大一会小

网友C:
楼主你在哪里呢,感觉被维修人忽悠了~~~~

你应该就近的找人修理,现场调试,比较可靠,有问题现场解决

我遇到这样的一590送上海维修,返回时打开看主板裂了损坏,维修单位不予赔偿,说一点责任也没有~~~

最后自己吃亏买一块新板,加维修费用6000多~~~~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源板有问题,检测回路。技术支持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E:
直流调速器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该如何解决

网友F:
应该是电流环没调好,调整PI值

网友G:
做个自整定试试

网友H(2011-07-21):
这种情况多应先简后繁的原则,最好采用替换法维修,第一应该先更换电机,电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可以看一下pi值,系统反应速度过快,造成瞬间冲击负荷偏大,这种情况下,在负载本身有故障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不规则的过流故障,减慢系统反应速度就可以,如果还没有效果,在考虑电枢线有漏电或者破损的可能,最好是直接拉几根电机线更换试机。在以上几个办法都无效的情况下,在考虑更换590.当然偶尔也有特殊情况,有一次我就遇到一次特殊故障,测速发电机电刷有接触不良的现象,造成反馈电压突变,也出现了无规则的over  i  trip故障。

网友I:
电源板的问题比较多,建议多检查下电源板

网友J:
很可能是590到直流电机的电枢线或紧固件引起。

网友K: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65618265专们研究直流调速器的,英国欧陆EUROTHERM 590 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 SPDM160RDE 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瑞典ABB DSC400 英国CT MENTOR M25R
及国内模拟直流调速器,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互想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