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流水线系统
我厂是日本三凌的变频器,采用外部网络控制,调速比不对,可否在变频上直接更改

楼主(2008-09-13):
我厂的纸机以前机械设备不合理,于是进行了改造,但传动比发生了改变,这也造成了纸机各电机在升降速时各个部分的速度不一至,采用的是西门子s7-300控制,现在设备厂家不愿对程序进行重新更改。那么能不能直接更改变频器的速度接收版的某个参数,进而在总升降速时PLC对变频的指令一点都没改变的情况下,改变频对接收数据的值行情况来使频率发生变化

楼主:
变频器的型号是FR-A740

网友A:
可以修改一下最高频率试一下

网友B:
可以改改电子齿轮比!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的回答,这两样我以前都试过,好象是不管用,还有其它的方法吗,象参数301和303但这两个参数以被删除,不能调出来,有什么方法让这两个参数重新出现

楼主:
通讯版的型号是FR-A7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