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磁流量计校准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我厂用的是上海光华电磁流量计,测量物体有尿素、磷酸氨、糖蜜等。用过一段时间都会发生测量不准确,清洗过探头,同时也校准过零位,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请问大家是如何校准流量计的?有什么好的方法校准?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没有校准过,不过值讨论。

网友B:
送有标准流量校验资质单位送校

网友C:
如果校流量管,没办法,只能实际校验

但如果只是校验电子部分(变送器),可以买个模拟校验仪,可以模拟现场流量信号校准变送器。

但是更可能还是你介质比较复杂,工况引起。

网友D:
说明书上有写啊。不错必须是前后截止阀关闭满管静态的时候校准零位。具体的忘记了,

网友E:
从介质上看,都是易结晶的物质,运行一段时间后,在流量计内孔上结晶使流量计流通能力变小,而不准,日常维护时要对流量计保温措施

,停车时要拆卸下来清洗结晶物.与校准无关.

网友F:
校准要送有资质的部门,在现场一般只做零点

网友G:
如果校流量管,没办法,只能实际校验

但如果只是校验电子部分(变送器),可以买个模拟校验仪,可以模拟现场流量信号校准变

网友H(2008-11-14):
从介质上看,都是易结晶的物质,运行一段时间后,在流量计内孔上结晶使流量计流通能力变小,而不准,日常维护时要对流量计保温措施 ,停车时要拆卸下来清洗结晶物.与校准无关. 光华在国内的标定设备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了
同意5楼说法

网友I(2009-01-13):
这就是进口和国产的区别,我们厂有过FOX的电磁,有了进15年了什么事都没有,而且工矿很差

网友J:
应该与校准无关,与介质的特性有关系。

网友K(2009-02-19):
要是真的想校准的话,可以返回厂家校准..一般普通的厂是没有这样的设备的..

网友J:
零点可以自己校,其他的就不好做了。

网友L:
要是真的想校准的话,可以返回厂家校准..一般普通的厂是没有这样的设备的..
还有就是拿到有能力有资质的计量管理部门去。自己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M:
没有在线校验,真是个问题啊

网友N:
介质的特性以及流过的物质是否经常半管都有关系

网友O:
与校准无关,与介质有关.如果真的想效验,就买个手操器比较方便

网友P:
你说的不准确是测量数据不稳定还是和你们的以前的经验数据偏差很大,这个方法多了,你的转换器里面可以调系数,如果你的表是车间考核的最少到流量标定站效验。。我是石家庄康诚自动化仪表的,13731139097-------祝红宾,欢迎打电话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