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我解决一个小问题谢了

楼主(2008-09-13):
我厂用的是德国特吕茨勒单眼并条机为什么最近有两台机器只要关闭电源或者按下急停按扭自调匀整会自动关闭再打开还要重新调整很麻烦请问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  小弟在这里谢了

网友A:
程序丢失了,时间用久的机器会有这现象

网友B:
没有保存,设置永久性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C:
买个新的吧,可能这个用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D:
我认为是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E:
掉电没有保存已设置的数据。 如果排除变频器损坏的可能,你还是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看是否有的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F:
程序丢失或者设置没有保存过~~~

网友G:
看看有没有掉电保存的功能你的东东

网友H:
该掉电保存的东西没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