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8-09-13):
我厂用的是德国特吕茨勒单眼并条机为什么最近有两台机器只要关闭电源或者按下急停按扭自调匀整会自动关闭再打开还要重新调整很麻烦请问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

别的什么设置都不会变就是自调匀整器会关闭按停止按扭也不会关惟独急停和关闭电源会关闭啊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设备,帮不了你了。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设备,不过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机器上见过,多是PLC程序故障引起的

网友C:
我单位是亚洲最大的毛条加工厂,所用的设备是NSC公司的并条机,一般设定好的产数是不会随电源关掉而消失,能否描述一下操作步骤

网友D:
是不是,把用户权限改了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就像电脑的电池没电了,每次开机时间都要重新校过。

网友F:
楼上说的是有可能的。

网友G:
是不是参数没有存贮的还是怎么的?具体是怎么的操作呢?

网友H(2008-12-07):
帮你顶一下,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