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 上电 显示 E.PE2 我该怎么办?

楼主(2008-09-13):
最近接到一11kw 的三菱变频器,出现了e.pe2故障,有没有同行知道是哪部 电路出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面板通信异常。

网友B:
故障是:变频器参数存储器元件异常。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参数。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直接打电话问问厂家。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试了不行

网友C:
换块CPU试试

网友D(2008-10-15):
这个现实不是说明“内部基板异常”吗?是不是内部电路板出了问题了?这种故障估计是没得救了,要返回原厂维修了。

网友E(2008-12-21):
是驱动板的程序没有了,只要驱动同时不接交流和直流就会激活此故障.

网友F:
       这个故障估计要咨询  三菱 售后 。

网友G:
是驱动板的程序复原值了,L01A的程序,也就是24LC01A.EEPEROM.只有在没接交流和高压的同时上电电源,再次关电起动就会激活.要重新写一样的程序.

网友H(2010-03-11):
一台A720-7.5KW的变频器上电报“E.PE2"故障。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故障?谢谢! 13122270556

网友I:
我可以修 联系电话13812126331 18921263799王

网友J(2010-05-15):
是主板问题 换一块主板上电OK

网友K:
三菱F740 主板我有 QQ13856045130 qq 956450041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三菱F740 主板我有 QQ13856045130 qq 956450041

多少钱一块

网友M(2011-06-16):
我有A720 F720的 配件 11KW的

网友N:
楼上这些做广告的兄弟忒不厚道了

三菱F740 出现e.pe2一般是主板故障或储存故障,可以考虑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实在不行只能返厂修了

网友O:
我有F740全新主板,600元一张,要的可以Q我

QQ:609910299  TEL:13732310120 jiangbin

网友P:
江滨,你的板子修好了吗?你有新的板子,怎么不拷一下数据呀。简单的。你给我的三菱主板,我都修好了。三菱以后还是找我吧。你不是有我的QQ吗?QQ:396153550

顺便说一下,修不起来,不要动不动就返厂,要自己努力一下,就OK了。我测绘了大量三菱F740的电压、波形数据。

网友Q(2011-08-09):
  内部基板异常, 联系经销商

网友R:
看一下使用手册。

网友S(2012-12-01):
引用 网友P:
江滨,你的板子修好了吗?你有新的板子,怎么不拷一下数据呀。简单的。你给我的三菱主板,我都修好了。三菱以后还是找我吧。你不是有我的QQ吗?QQ:396153550顺便说一下,修不起来,不要动不动就返厂,要自己努力一下,就OK了。我测绘了大量三菱F740的电压、波形数据。

三菱的EPE2故障是F700A700所特有的,有主板坏的5%,有驱动板坏的95%,都能修复的。部分数据我也有。
http://wenku.baidu.com/view/e03b292a5901020206409c05?fr=prin

网友T(2015-04-21):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台三菱F700的机器上电显示PE2但是可以复位掉带电机都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U:
23 不是电话我过了吗?

网友U:
遇见这个故障建议直接发我维修。包用200天。

网友V(2015-09-15):
上面BKO-CA1666的芯片有数据有吗,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操作,EEPROM芯片刷过了,还是不行,CPU板单独测试正常,现在只剩BKO-CA1666这个芯片了,数据怎么弄?

网友U:
引用 网友V:
上面BKO-CA1666的芯片有数据有吗, 可以用什么...

一套板子发我测试一下吧。肯定有ROM的啦。关键是否ic坏了???

网友W(2018-08-04):
IMG_20180804_140559.jpg刚维修一台三菱,报警E.PE2,已修复需要维修三菱变频器可以联系我,大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