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100A报警AL.10,排除电压问题,请帮助分析原因

楼主(2008-09-13):
三菱MR-J2S-100A伺服驱动器报警AL.10,开始判断是电压问题。

经过反复检查电缆通断、接线端子松紧、控制线路电压通断性能没有发现影响电压的状况。

最后更换驱动器后正常使用。

按照说明书看AL.105.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处理方法是:更换放大器

请各位帮忙分析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是什么原因,怎样检测,怎样维修。

请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可能是參數丟失

楼主:
参数为何丢失?
重新设定后能够正常使用?
请见教

网友B:
也可能不是很很复杂的故障!你把放大器拆开,里面有个排线可能没没插好!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只能试试看看了!

网友C:
三菱MR-J2S-100A显示RL   E9并闪烁,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D(2008-10-16):
三菱MR-J2S-100A不显示报警,有屏幕显示可以查和改参数。

网友E: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楼主:
对: zhb123456zhb 关于

三菱MR-J2S-100A显示RL?? E9并闪烁,请各位高手赐教。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AL.E9
原因是主电源断电

网友C:
当时我弄错了,确实是AL?? E9.多谢更正。你说的主电源断电是指驱动器内部电源吗?是何原因造成的?请您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F:
SON(伺服开启信号)接通,但主电路未上电就会产生AL.E9报警。检查伺服电源接触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G(2009-05-25):
rl-24报警是什麽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H:
1是  电压方面问题吧?你是  220 单相的市电吧?

如果 你敢肯定   电源这块 没问题的话,你这伺服用了多久了 ,要考虑送 三菱的专业维修店  送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关于SON(伺服开启信号)接通,但主电路未上电就会产生AL.E9报警。检查伺服电源接触器是否正常工作

晕。。主电源  未上电 怎么会报警???

ale9  你把   伺服重新上电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于rl-24报警是什麽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是 al  24吧?电机输出  uvw接地了吗  最好接地 然后看看   有没有接地 给接错了  接地要接到  伺服放大器这边的地。

网友I:
其实这个是三菱伺服的天生毛病 .就象A970加密码和不加密码一样 不起作用.在三菱的时候日本三菱工厂负责维修的人曾说过伺服的这个问题.只要你发现这个报错代码 你想都别想 直接找三菱 肯定他们没有废话直接给你换新的.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J(2009-10-16):
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AL.10  AL24等报警维修速度快,咨询维修电话13686693758

网友K(2011-11-16):
偶尔出现AL。10的,电源检查下来都没问题呀!而且还是马达在动作的时候,一天出现几次,好郁闷。。。。求高手解。。。

网友L(2013-09-16):
主要是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损坏引起的,更换电容就能解决.大体积的电容.

网友L:
把光藕和铝电解全部换了,一定会好,这种问题我经常修.15250451609.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关于 三菱M...

 小问题。18621029344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三菱MR-J2S-100A显示RL   E9并闪烁,请...

 如果p c端电压正常的话那就是小问题;检测电路异常

网友M:
我教你呀;不是大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当时我弄错了,确实是AL?? E9.多谢更正。你说的主...

 这个问题好解决。给啥报酬?

网友N(2013-11-24):
主电路未上电就会产生AL.E9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