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压很奇怪。

楼主(2008-09-13):
现场是地零共线,在配电柜里,三相进线间的电压是390V,三相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分别是220V220V和150V,这是怎么回事啊?泣求帮助

网友A:
偶认为一般是150V的这条线路有漏电或有分压,也有可能是电源方面有问题。

网友B:
150V这相有问题或者发生零点为漂移。

网友C:
150V这项零线接触不良或接触电阻大,也只能猜测。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是零线断线了。

网友A:
从楼主的描述看,零线没问题。

网友E:
零点为漂移。

网友F:
零线没问题。150V这相接触不良或接触电阻大。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零线断了

网友H:
缺相,150 是感应来的,或是其他回路线圈等回的电压.

楼主:
为什么其他两相是220V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偶认为一般是150V的这条线路有漏电或有分压,也有可能是电源方面有问题。

网友J:
对头,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一相肯定有断相或漏电》

网友K:
我也遇上过,是缺相或漏电了

网友H:
对:蓝云 关于

为什么其他两相是220V呢?

内容的回复:

因为其他两相没断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B:
150V这相有问题或者发生零点为漂移。

网友M:
 我同意9楼的意见,一定是缺相

网友N:
那一相肯定有断相或漏电》

网友O:
很可能是零线断了呀   我碰到过一回      电源进线柜子里零线没接上         后来一量电压       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仔细检查把

楼主:
零线被铲车铲断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其他两相是220V呢?

引用 楼主:

零线被铲车铲断了

尽管楼主已经给出结果:是零线断了,但仍然有点不太理解。

不知楼主电压是在什么地点测的?

“在配电柜里,三相进线间的电压是390V,三相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分别是220V220V和150V。”不会都是在配电柜测得?

网友Q:
没有别的可能就是缺相了

网友R:
我感觉是火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S:
感觉不像漏电,压降那么大,漏电保护即使不跳闸,电表也会狂转

网友T:
如果电源没问题检查一下接地。

网友U:
不是断相,就是接地引起的电压不够!

网友V: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一相肯定有断相或漏电

网友W:
150V这相有问题!可能是零点漂移了。换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X:
如果说配电柜中有变压器的话,肯定是缺相,150伏电压是从变压器的另一端通过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串联过来的电压.

网友Y:
引用 网友Q:
390伏可以,开关的电源侧390伏,负荷侧220伏220伏150伏缺相,开关坏了一相。

网友Z:
真想不到,我们这什多人的电工基础还没过关,三相进线间的电压都是390V,就说明三相进线没问题,其中一相与N是150V,就可以说明N线接触不良。因地零共线,分析应是N线断了,而电柜接地不良(或该相在N线断了后对地电流大于10A),不能说是零点为漂移,断N线也不一定断变压器侧。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缺相,     150 是感应来的,或是其他回路线圈等回的电压.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三相进线间的电压都是390V,就说明三相进线没问题,其中一相与N是150V,就可以说明N线接触不良。因地零共线,分析应是N线断了,而电柜接地不良(或该相在N线断了后对地电流大于10A),不能说是零点为漂移,断N线也不一定断变压器侧。

电柜接地不良(或该相在N线断了后对地电流大于10A),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P:
        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独楼主置身局外,“众人皆醉我独醒”。东方曾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220V220V和150V是在哪里测得?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其实不讲也知道,应该是在现场测得。这样就好解释了。

1、为什么其他两相是220V呢?

        因为这两相是正常的(假设是A相B相),配电柜处线电压是390V,相电压是390/1.7321=225V,到现场,线路压降5V,实际相电压220V,是很正常的!从此可以得出结论:公共零线和A、B两相的相线正常的可能性很大!

2、为什么C相偏低,只有150V?这一问题分歧就大了。

        其一认为是漏电,一路上,泼泼撒撒,把电拉了一地,到现场只剩下150V了!这种可能不能说不存在,但正常用电的压降是5V左右,现在漏电压降是其15倍,说明漏电电流那是相当的大!不要说漏电保护要动作,恐怕过流也会跳闸。但楼主没有说到这些事,只能说漏电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认为“肯定是缺相”,150 是感应来的,或是其他回路线圈等回的电压.。这有一定道理。如果是缺相,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现象。但问题在于是不是只有缺相才会如此?恐怕不能“肯定”!

        其三是“我感觉是火线接触不良引起的”。由于线路电阻增大,压降自然加大,达到75V也不是不可能。但接触不良处可能功耗会加大,会有其他表现。

       其四是“说明N线接触不良”(或断了),而且不理解这一点就是“电工基础还没过关”。       零线断了,为什么还有150V?据楼主说还有一根地线,这根地线还在,但接地电阻较大,一通电,C相降去75V。(就这么巧?)这不是楼主讲的吗?

3、如果是零线断了,C相成为150V,回过头来又要问一句:为什么其他两相是220V呢?这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总零线没有问题,N线接触不良是在什么地方?可能现场负载已经分为三个单相,是从总零线到C相开关板的那一段接触不良(或干脆断了)。这时当然只影响C相,A、B两相还是正常的。

        二是总零线断了,有没有可能造成220V、220V和150V的现象呢?肯定负载是不同。但这就复杂一点,是不是请电工基础已经过关的yy27774405 先生解释一下?

       下面请楼主出来实话实说,您的铲车铲断的到底是那根线?是不是那根C相的零线?您可千万不敢铲错呀!为什么?因为铲断零线还有地线连着,如果铲到相线后果是不堪设想啦。

        那么总零线和C相零线铲那根好?啊?铲哪根都不好呀!我们关心的是事实上是什么线断了,因为这关系到一大群网友那个电工基础究竟有没有过关呀!

网友A:
同意21楼的说法,楼主的表述不够细致。

“电柜接地不良(或该相在N线断了后对地电流大于10A)”yy27774405的意思应是零线虽然断了,但150V的这相还是以大地为回路,继续带负荷运行。

to :

yy27774405,你说的N线是啥线?

网友AC:
同意37楼说法 楼主应该出来说明一下 现场情况。

楼主:
首先衷心的感谢东方兄以及所有热心的同志们!现场有个变压器,电源通过变压器送到我的配电柜来,再由配电柜分配到其他低压柜。设备正在调试,头天调试电机和电磁阀都很正常,第二天调试电磁阀的时候发现不动作,量电压发现很低150V,就到配电柜量电压,结果就是上述情况,后来发现是铲车把从变压器过来的四根线中的零线铲断了。处理后就正常了。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有两相是220V一相是150V。

带负荷运行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

楼主:
另外,这个现场很乱,钢结构的电焊机线经常和我们的地线连在一起防不胜防。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原因

楼主:
这次调试还碰到了两个和电压有关系的问题:

一、三相电正常两,相电突然升到280V。让甲方检查变压器,甲方说没问题,后来自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二、现场小PLC柜空开跳闸,检查发现两相电到380V,(当时我就一身汗),到配电室量电压第一次量是380V,等把甲方的叫来再量,又正常了。他们说是因为他们在接照明线的时候把线接错了一个。

网友AD:
零线断或接触不良,零点漂移,我也遇过这样的事,但不太一样,低频触发装置里一相变压器烧坏,最后判断零线断,但有时测正常。

网友H:
楼主,现场是够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