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与旁路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前几天看到一个软启柜,在软启动器上标明一定要有旁路,这却是为何?没有不行吗?

网友A:
软启动器启动后切换到旁路运行.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不用行不行?

网友C:
行~软启动上一直有功率消耗就是了~

时间久了,条件差了,也就对软启动的寿命有点影响~

网友D:
就是工频动行用的接触器,有的软启有内置的\

网友E:
有的软起动器里内置旁路接触器,有的没有,没有的就需要外接旁路接触器,待软起动器起动到工频后就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运行.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各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就是想知道它为什么注明“一定要有旁路”?

网友E:
长期工作的负载或重载的情况下或散热条件不理想的使用环境下,要设计成旁路运行,目前国产软起动器全部为旁路运行模式。旁路运行模式有如下特点:

1、软起动仅在起动、停止时工作,减轻了SCR的热损耗,延长了SCR的寿命;

2、一旦软起动器发生故障,可由旁路接触器作为应急备用。

3、但是对具有节能、故障保护、报警、等功能的软起动器采用旁路使用后,将不具有以上功能。

网友G:
软启动器启动后切换到旁路运行这是正确用法。以下所说不算内置旁路软启。
先说说启动器自身:
启动器启动时是通过调制开关管来实现的软启动。这里就有开关管容量和散热片大小的问题。你看看你的软启动器说明书有没有要求每小时启动次数。
有一回设计一套电气系统。准备用带标准通讯协议的软启动器,找了一款尺寸和价格还好的软启动器,下载接线图,画原理图,等画的查不多了突然在说明书上看到“每小时启动不能超过10次”字样。当时我就有“&%¥@。。。”的冲动。我这软启可要频繁启的,我画好的图呀。最后换成了大牌死贵软启,看了说明,打电话到客服了解到这个软启无次数要求可以不接旁路长期工作。
结论:软启有经济型和抗造型,价差很多。
再说说启动器应用: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经济型软启满足要求,集成商多数会用经济型。
如果客户制定了软启的品牌,而该品牌软启可以不接旁路长期工作。多数集成商会剩下这个旁路接触器。
所以就出现了有的软启没+旁路,有的+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就是想知道它为什么注明“一定要有旁路”?

这应是厂家为保证软启动器的正常使用寿命而规定的使用要求,也就是厂家不允许软启动器的SCR长期带电运行。

网友I:
不用旁路没关系,我以前用的施耐德ATS48C的就不需要再加旁路的

网友E:
旁路接触器有内置的,有外置的,当然内置比外置的较贵些。外置抗造些。我是这样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那就是说没有内值旁路接触器啦!

网友K(2009-02-07):
应该不是“一定要有旁路”吧,只是有旁路更好一些

网友L:
有偿服务,想请教下,是不是所有厂家的软启都有经济型和抗造型的呢?软启内置接触器是软启本身带还是需要的时候要求加上去的?望回复,谢谢。

网友M(2009-03-16):
引用 网友I:
不用旁路没关系,我以前用的施耐德ATS48C的就不需要再加旁路的

飞鸿HSL :我们也是用这个型号控水泵的,启动不频繁,但电房大哥说我们的软启谐波造成他们的保险管多次爆炸。我去看了一下那个保险箱,里面的确炸得象灶膛,好黑。你们那里用这个东西没有谐波吗?

网友N:
如果厂家一定要求用旁路,很简单厂家的软启动不允许长期带电运行,否则会损坏!

网友O:
应该不是“一定要有旁路”吧,只是有旁路更好一些,软启动不允许长期带电运行

网友P:
学习了!原来一直不清楚软启动为什么要旁路,这次明白了。顶!

网友Q(2010-11-12):
软启动转旁路时,电机启动不了

但空载时却没有问题、

请问有谁可以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Q:
软启动返厂说“OK"

电机维护说”OK"

卸掉负载也没有问题

????????

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