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的怪问题

楼主(2008-09-13):
大修后,开始运行正常,8小时左右会停机,显示"oc-p"。重起后又能运行8小时左右,然后停机,显示"OC-P".不知是什么问题,有那位大师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查到对应的说明书;

可能是时间长了电机发热引起的;

网友B:
有没具体的型号,比较容易找。是过流

网友C:
根据PI7000说明书的描述:系统受到干扰或瞬间过电流冲击。

网友D:
先检查下外围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运行的电流有多大,负载稳不稳定。跳保护时会出现故障代码,按向上键可以看到运行的频率/电流/电压

最好把这些参数记住,打电话咨询给你维修的工程师

网友E:
它是根据国家劳动法工作的,做8小时要休息,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呵呵

网友G(2008-11-07):
同意楼上~哈哈

有可能是干扰,可以分开部分不必要外围电路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