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热油炉改造,求份欧姆龙PLC的热油锅炉程序来参考一下

楼主(2008-09-13):
原来的热油锅炉为半自动,现在要给改成全自动,要求根据油温自动控制引风和送风电机的变频器,因为以前没改热油锅炉,感觉有点难,大家厂里谁有现成的类似的程序发上来看看,也可以直接发我邮箱里  PSYOPSYOPSYO@YAHOO.COM.CN

自己觉的有点难度,因为要涉及油温,负压,炉膛温度,炉排速度,进料螺旋速度(烧的是木头粉),送风,引风,如何计算反馈大小也没个底.....希望有高手指点指点,最好能给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和控制程序

网友A:
根据工艺要求选用适当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再配有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变频器调速来实现油温的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6-14):
我亦需要此方面的信息。可看www.greatelec.com

网友C:
可看www.greatelec.com  ,热油锅炉燃烧控制原理:,如果要源程序,可以写信给我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C:
上面的那个是烧煤加热油的,再给你一个燃油锅炉的燃烧控制,有程序、原理、和接线图。

我有一篇论文《燃炉的燃烧控制》,里面有对燃油锅炉控制的机理、方法、以及编程,有详细的介绍,下面的工程实例就是在那篇论文的理论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但是文章格式这里论坛传不上去,您只好来信索取啦。great@greatelec.com 孙工

网友C:
用PLC控制温度,建议您在动手之前看看论坛上的这个帖子《从来没有哪次用PID控制温度这么累过! 》,一定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