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维修去保护的解决方法以及维修难题的回答

楼主(2008-09-13):
PC929去保护的方法是在9脚和10脚间串一个1K 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修一台海利普变频,显示OE。OC。A查说明是过载,本人查了所有PC929后没有查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查,是它的电流检测出了问题,现开机一切正常。

楼主:
台达变频F系列常没有显示,其它元件全是好的,经查是供电部分滤波电容100UF容量变成36UF了,换过就可以了

楼主:
台安N2系列变频用PC929光耦常会出现OC故障,查PC929是好的,现在光耦反馈回路上并100PF贴片电容故障消除。

楼主:
康沃变频无显示,常是它的供电稳压管性能变差,直接换了基本上就好了,它的稳压值是18伏。

楼主:
台安N2变频在高计上电源部分没有设计好,常会收起主板烧坏,经查是它的300殴电阻的功率小了换一个2W的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清不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说的不清不楚

你也说的不清楚哟!你总要说告诉我是哪说的不清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好贴

你有好的东西可要拿出来大家分享哟!

楼主:
大家有问题可以来这个网发贴哟,这里的高手多呀!还有这里的人好呀!肯教呢,就是元器件烧没了你只要想问肯定会有人答复的哟!

网友C:
显示部份,有背景灯亮,没字符。面板好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
对: ADA 关于

显示部份,有背景灯亮,没字符。面板好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

开关电源供电部分,主要是电源

网友D:
应该是CPU问题,如电源有问题应没背景灯

楼主:
以前我遇见过,发现是一组15伏的电压没有供上,是风机过载引起的二极管烧坏,不过CPU也有可能

楼主:
有哪位兄台知道ABB S400变频在去了模块后通电试它的推动部分不翻转是为什么,能否告诉我怎样使它翻转呢?

网友E:
不太清楚,回去好好查查资料吧!

楼主:
LG  IS5  55KW变频修好后通电正常,输出电压好的可是一带上电机就炸模块请朋友们帮忙哟!给我一个回复谢谢!

网友F(2009-06-29):
找的就是你,真的很感谢,一直不知道如何去929的保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