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起停和panaterm软件

楼主(2008-09-13):
     我用的是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和Minas A4驱动器,驱动器说明书中提到不要用伺服使能信号控制电机的起停,那么应该怎么起停电机呢?

      我看到有人说可以采用控制方式的切换来实现:假设需要位置控制,可以将控制方式选择参数设为4,即第一方式为位置控制,第二方式为转矩控制,然后用C-MODE来切换:在进行位置控制时,使信号C-MODE打开,使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控制方式;需要脱机时,使信号C-MODE闭合,使驱动器工作在第二即转矩控制方式,由于转矩指令输入TRQR未接线,因此电机输出转矩为零,从而实现脱机。

       我想知道怎么才能让让C-MODE打开和闭合呢?是通过运动控制器吗?可是控制器和驱动器没有相关连线啊?

        还有,现在我打开panaterm软件,总是提醒找不到通信端口或驱动器,经检查连线已经接好了,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有时间帮帮忙吧!

网友A:
位置控制是用脉冲控制,速度控制用模拟量控制,具体看手册

楼主:
我们的控制器只能输出脉冲,不能提供模拟信号.

网友B:
让电机停止,哪有这么麻烦?您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另外,只是不能频繁在高速下用使能来停止电机.

网友C(2008-11-19):
C-MODE你可以通过上位机的程序来控制,也可以外接一个小开关手动控制

至于软件通信不上,有可能是通信口子的问题,也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D:
一般来说,不是不能用使能信号作启停,只是在一些频繁启动停止的场合,不适宜用这个脚,因为会引起驱动器里面的动态制动器的继电器触点溶接。一般的处理办法为用33号脚,指令脉冲输入禁止输入作为启停。至于软件,应该是线和端口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的话,停机只需要把控制电源关掉即可

网友F:
1\驱动器为位置控制模式,不发脉冲就停了

2、驱动器通讯不上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连接线有问题(如焊线错误),在一个是需要在软件中设置通讯参数(但是我印象中好像不需要)

网友G(2015-11-20):
引用 网友A:
位置控制是用脉冲控制,速度控制用模拟量控制,具体看手册

那请问用不通过外部I/O信号输入,只用panaterm软件可以实现特定位置的脉冲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