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虾

楼主(2008-09-13):
我是电器爱好者,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JRC2901集成电路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A:
莫名其妙得问题!!!!!!!!!!!!!!11

第一:你那东西“集成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

第二:这里是工业电器网站,相对来说电器方面比较专业。

第三:你可以去一些电子网站打听打听。

第四:完全可以用“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B:
大侠们好,我现在用posdst 指令控制步进电机,但是没有反应请问那是怎么回事。

POSDST   00000  M0001   10000   3000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原点是怎么确定的。

先谢谢了!

网友C(2009-02-27):
JRC2901作用:用于电流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