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台达变频器通讯端子

楼主(2008-09-13):
做了很多台达变频器M型通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百分百解决:台达M型变频器通讯端子用的是RJ-11,每次压端子头痛,刚开始做这项目时用单芯电缆,一次成功率只有二三十;后来改用多芯,一次成功率也只有七八十。水晶头材料也换过,还是没有达到理想效果。问台达代理商更好笑,说什么他们做这线时成功率多高多高,要他们提供材料资料就没下文了。想问问大家是用什么材料,品牌。谢谢!

楼主:
问台达代理商更好笑,其中有一次这样回答:

 台达代理商:  你可以将线直接焊出来。

我:如果以后出现故障还免费保修吗?

 台达代理商:这个因为你拆开了,就不能享受免费保修了。

我:???????

网友A:
就是,用RJ11不好,接个多台就要在外面接线.麻烦而且不好看.我用电话线压的,倒几乎100%成功的,但线那么细,我担心啊

网友B:
我觉得有电话线好!!!!!!!!!!!!!!!!!!!!!!!!!

楼主:
我也是用电话线压的,一次成功率就是只有七八十。弄得没脾气,

网友C:
用台触摸屏外挂台达变频器四台,台达PLC一台,是全部用485通讯好还是还用COM1接PLC,485口接变频器?如果用两个口,那么在触摸屏上又怎样建两个口的多台外设工程?485通讯的电缆用什么样的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D:
既然像LZ说的那样,那还不如买个电话插头剪断再从新接根线!让改通讯口,难吧!

网友E:
我用的是成品电话线,还行。

网友F(2008-10-21):
电话线压的,倒几乎100%成功的

网友G:
成品电话线/??有干扰的话能搞死你!

网友G:
台达设计变频器的工程师完全是个猪头!根本就不为客户考虑!这个意见5年前我就已经和他们提出来了!啥改变也没有!!出了干扰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使用专用通讯屏蔽双绞线,这样会改善干扰问题!可惜我没有办法用这样的线作水晶头!

网友H(2008-12-08):
就是=========台达应改一下485口.

网友I:
我想使用RJ11或是RJ45都沒有錯,現在歐洲,美國的伺服,變頻器等,依然也是以RJ45頭為主。

我想問題的關鍵是台達沒有提供相應配套的電纜,如果有現成的電纜,大家就不需要這麼辛苦自己壓線,可靠性還不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台达设计变频器的工程师完全是个猪头!根本就不为客户考虑!这个意见5年前我就已经和他们提出来了!啥改变也没有!!出了干扰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使用专用通讯屏蔽双绞线,这样会改善干扰问题!可惜我没有办法用这样的线作水晶头!

的确是个猪头,变频器的通讯接头是蛮恶心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台达设计变频器的工程师完全是个猪头!根本就不为客户考虑!这个意见5年前我就已经和他们提出来了!啥改变也没有!!出了干扰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使用专用通讯屏蔽双绞线,这样会改善干扰问题!可惜我没有办法用这样的线作水晶头!



的确是个猪头,变频器的通讯接头是蛮恶心

网友L(2009-02-07):
台湾佬猪头,一点都不知道可靠性的重要,造假思想严重,只知道降成本!

操蛋!

网友M(2010-01-21):
本人想学习一下,台达M变频器与三菱FXPLC通讯,怎么写程序和,是否可以用PLC的编程口就可以?就高手指教小弟了.

网友N:
VFD-M的就用电话线的接头也可以,但VFD-B的就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