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9-13):
我现在用一个压力继电器的电流信号来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频率,但是不能正常工作,请各位高手来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电流信号怎么用啊?  串联吗  。只能用电压信号才能并联控制,而且很好用的!

楼主:
对是串联呀!能有什么好方法吗!请你请教呀!并联电压能好用,那电流串联怎么不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