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与数据

楼主(2008-09-13):
存在D0.1.2.3里的数据怎么与电脑连一次就会丢失呢.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PLC?如果不是停电保持型的,断电一定没了的.

网友B:
呵呵;三菱的PLCD0开始的前面的都是普通的寄存器,停电后就变成0;

要保持数据的需要断电保持型;

具体看PLC型号;

FX1S从D128开始;

FX1N从D128开始;

FX2N从D200开始为停电保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