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13):
施耐德变频器用在罗茨风机上,有时运行3个小时不跳过流。如果跳了,再运行频率上升5HZ就报过电流。请问各位高手是那里问题。

楼主:
是ATV68的,400KW

网友A:
罗茨风机电机多大的?是否变频器容量选小了,

楼主:
风机电机是400KW的,频率运行30HZ电流才260A左右。

网友B:
线路中谐波含量大。

楼主:
5楼的兄弟,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C:
可能性比较多,有没有负载突变的情况~!?

负载突变是可能造成电流大小突变的,这时候如果电流检测的滤波时间过短的话,是容易过流

实践上,最好的方法是看,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出现.400KW的机器,怎么也要接近1000A才应该报过流.

用示波器或者指针表看有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出现吧~

如果没有的话,就应该从电流检测那边找原因了,是不是干扰,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