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画面制作求助..

楼主(2008-09-13):
我有一个GP477R的老屏.     现想在屏上画一个圆.    等分7份.    对应PLC数据寄存器D0.          当D0为11~~17时.        圆内扇形相对应变色,

像指示灯一样       不改动PLC程序的情况下...          我用圆饼图也不行.                    求高手赐教!!!

给详细画面制作方法的朋友赠送100分..

楼主:
给说个编程思路也可以啊...

网友A:
用脚本行不行?

网友B:
你用7个柱状图均布在一个圆周上试试看.

网友B:
要不这样:用7个圆型指示灯均布在一个圆周上,在PLC程序中作比较方面的东西,当你要求的数据相等时就令相应的指示灯点亮,试试看咱样?

网友B:
上的的再补充一点:用这个方法后,圆中央会空出来,这个时候用画直线的方式均分圆成7份,在这7份中间,填上你想要的文字,做为补充说明

网友B:
这就是做出来的效果,然后再相应的7个圆中填上相应的文字说明

网友C:
我来吧,先上图.稍后解释.

网友C:
1.在基本画面上做上图画面,并注册为窗口. 你要7等份,那就做7个相同的画面,然后依次把你需要的那个图填充.

2.然后在你需要显示的地方用一个U-tag(用D0的状态变化来调用窗口).

3.U-tag的放置位置自己看吧.

不好意思,以前做过.

网友B:
9楼的方法应该更好些!

楼主:
to:立铭电子

    你好!!

     我太激动了.我要做的正是这个画面.能Q聊吗?QQ.604539421.

     向前辈致敬!!!!!!!!!!!!!!!!!!!!!!!!!!!!!!!!!!!!!!!!!!!!!!!!!!!!!!!!!!!!!!!!!!!!!!!!!!!!!!!!!!!!!!!!!!!..

       感谢以上朋友的帮助!!

    TO:NEWCHP

    用PLC程序配合的话.很好做的.但我的前提是不修改PLC程序..因为我解不开PLC的MIMA.(并不是30的PLC).不好意思不能给你分了.下次有机会再感谢你.

  TO:HAO001

  如此苛刻的条件.当然要用D脚本才能实现了.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