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MPTST4.0软件序列号是多少?

楼主(2008-09-13):
欧姆龙MPTST4.0软件序列号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9886-8257-3683-0996

网友B:
v5.3 的是50504535

网友C(2008-11-03):
把一台CPM2B的程序上载到PC中,出现函数无法上传,请问是什么原因,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一台CPM2B的程序上载到PC中,出现函数无法上传,请问是什么原因,敬请赐教,谢谢
函数无法上传无多大关系,只要能上载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