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断相保护电路(一式)

楼主(2008-09-13):
运行中的三相
伏电动机缺一相电源后,变成两相运行,如果运行时间过长则有烧毁电动机的可能。为了防止缺相运行烧毁电动机,可以采用多种保护方案。下图为一种三相电动机断相保护电路,当电动机运行时发生断相后三相电压不平衡,桥式整流则有电压输出,当输出的直流电压达到中间继电器
KA
动作值时,
KA
动作,于是与自锁触点串联的常闭触点断开,使
KM
线圈断电其主触头全部释放,电动机停止。
断相保护电路板
元件表:
C1
、
C2
、
C3
2.4

网友A:
防
止
缺
相
最
好
的
方
法
是
在
三
相
线
路
中
不
用
熔
断
器
而
用
断
路
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
止
缺
相
最
好
的
方
法
是
在
三
相
线
路
中
不
用
熔
断
器
而
用
断
路
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