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表

楼主(2008-09-13):
当电梯上升时电表是正转,电梯下降时电表是反转。(是工地用的那种电梯)电表的接线我也查了没发现问题,我怀疑是电度表坏了可是拿不准不敢下结论。请高手指点,如是电度表坏了是哪里坏了怎么引起的。

网友A:
有没有用互感器?检查一下是不是互感器线接错了

网友B:
电度表没坏,

电梯上升时电表是正转,电机消耗电能。

电梯下降时电表是反转也正常,这时电机变成发电机,向电网馈电,

网友C:
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D:
是你工地的,总电镀表吗,?你仔细看看,应该和电梯运行没关系,,不过这样也好,省钱.

网友E:
还有这样的事,工地用的那种电梯是怎么样的?电机怎么样启动运行?再说清楚也好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
是用互感器的,电度表接线没问题我已经查过。电梯怎么启动的我没看因为不是我负责我不是他们的电工。我只是检查他们的电度表和安全用电情况。到明天上班我在仔细查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想应该是电度表坏了。只有再并一电度表查了。

网友F:
同意二楼的,电机在发电

楼主:
应该不是二楼说的那样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其中一个或两个互感器的S1和S2接反了,或者是互感器的P1和P2弄反了

网友G:
你的电表怎么没有止逆功能的?

楼主:
线接的都没问题,互感器也校过了都没问题。现在疑惑中,电机是什么样的没看。

网友B:
手头有本教材,摘录如下:

(3)回馈制动(发电制动)

在电动机工作过程中,由于外力的作用(如起重机在下放重物时),

可使电机的转速n超过旋转磁场的

同步转速n1,..............这时电动机是将机械功率变成电功率,

向电网输送电能,故称为发电制动,。。。。。

网友D:
我就是工地的,电梯,一般是两台11KW直接启动,我怎么没发现这样事情,

网友H(2009-02-23):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看一看互感器穿线是否正确,一次线应该从电流互感器P1方向穿入。

有些机械转盘电度表有反转或不转的问题。如果还有问题检查一下每相电压进线是否

对应每相电流互感器进线,互感器S1,S2接线是否正确,S2应并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