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驱动器能否接直流电源?

楼主(2008-09-14):
工控朋友,大家好,我有个水厂项目,要求停电之后继续工作,停电之后他有个直流供电装置,请问各位怎么使用,指点一下,我看施耐德的驱动器都是交流的啊。

网友A:
呵加直流逆变系统这样就是交流了~~~

或者UPS应急电源

网友B:
如果所用的交流输入的驱动器没有缺相保护功能就可接直流电源。

楼主:
请问直流逆变系统有什么样型号的,我以前没有用过,请帮我一下,感激不尽!他们用直流的原因就是停电之后UPS提供的直流电源可以供电照常工作。

楼主:
请问一下2楼波恩同志,施耐德MHDA系列驱动器缺相保护是在软件里设定的,这个可以屏蔽掉,就直接把直流电源接到输入端就可以了吗?没有像这样搞过,希望多指导一下。superjhl@163.com

网友B:
抱歉!本人没有实际使用过施耐德变频器,只是从原则上讲,既然缺相保护可以通过软件屏蔽,那么接入直流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后备直流电源的容量和储能必须足够大才足以应付变频的负荷。

网友C:
直流母线供电?

网友D:
LXM15和LXM17的系列驱动器都可以用直流直接供电,我们自己做过试验。施耐德也有同样的案例。

网友B:
直流母线供电与可以用直流供电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果所用的交流输入的驱动器没有缺相保护功能就可接直流电源。

如果直流供电电源的电压大小与正常情况下三相整流桥输出的直流母线电压大小大致相当,那么即使有缺相保护,是否也可以接直流电源?或者说缺相保护的原理及意义是什么?比较初级的问题,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B:
缺相保护是针对交流三相交流输入判断某根输入线为正常接入的保护措施。由于直流输入不具备三相交流输入间的相位关系,所以一般过不了缺相保护,除非它的缺相保护做的不到位。

网友E:
我的理解:对于逆变器侧来说,只要直流母线电压的大小和波动满足要求就可以了。至于直流母线电压,不管是由三相交流整流得到,还是由直流电源供电得到,关系应该不大吧。

如果三相交流输入某根输入线没有正常接入,由此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网友B:
如果确有缺相保护,并且三相交流输入某根输入线没有正常接入,那么变频器将报缺相故障,可能无法进入正常工作态。

楼主:
请问8楼的黑山同志,直流电源具体怎么连接啊,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如方便请把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里,superjhl@163.com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