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

楼主(2008-09-14):
正常的照明时,零线有电流吗?可以用电笔测到吗?

网友A:
有啊,但是普通的电笔基本测不出来,要用钳形电流表测,或者用灵敏度很高的感应电笔

网友B:
有电流,但是相对于地线没有电压所以不能用电笔测量,可以串个电流表测一下,注意交直流表不一样,电笔是测电压的不能测电流

网友C:
支持楼上说的。

网友D:
有,且和火线一样大.

楼主:
多谢各位。零线电流可以伤人吗?

网友D:
伤人的电流,要建立在电压的基础上,零相一般对地电压也是零.所以即使你碰了零线,也不回有电流流过你身体.但是如果把你串在零线里,这样就有电流流过你的身体,你就可能被电死.

网友E:
没测过啊,不懂啊

网友F:
还没见过能测电流的电笔.

谁能发明一个,

如果元件的体积够小,也有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