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变压器与动力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9-14):
各位高手们,小弟想清楚一下整流变压器与电力变压器有什么区别,整流变压器可以单项接地,动力变不可以,为什么?

网友A(2008-10-20):
动力变压器一般指电力拖动系供电的变压器,电网里的变压器大多数都是动力变压器。
整流变压器是专供整流系统的变压器。整流变压器的功能:
1.是供给整流系统适当的电压,
2.是减小因整流系统造成的波形畸变对电网的污染。

?

网友B:
库存元器件收购
----------------------------
深圳市特鼎斯电子有限公司
收购:IC、MCU、IGBT、模块等元件及产品
也帮客户带找此类产品。
电话:136-8239-6505
电话:0755-22110959
QQ:200831820
MSN:p-0755@hotmail.com
E-mail:tds0755@21cn.com

网友C:
整流变压器输出的仍然是交流,它只是给整流设备提供电源。通常情况下一次侧接成星形二次侧接成角形,作用是抑制高次谐波。二次侧接成角形中性点不接地,当整流设备一点接地时不会造成设备损坏,通过接地检测设备发出接地故障报警信号。一、二次之间加有屏蔽隔离。
动力变压器通常为Y/Y接法中性点接地(提供单相电源)若用于整流设备当发生接地故障时造成整流设备损坏。抑制整流设备所产生的高次谐波能力较差。

楼主(2009-01-20):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还需好好学习

网友D:
所谓的变压器,不管是高压或低压或整流变压器,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电力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你是不是指电力变压器高压侧没有接地,大地就是地,

网友E:
整流变压器短路阻抗较搞以限制二次侧短路电流,,而且整流变压器要考虑谐波影响,,,以及整流变压器是带移相的绕组一般都好几套,,,,

网友F: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求专 X求专
积分:2660
帖子:2349注册时间:2004-7-20 15:22:00 3楼 回复时间:2008-10-20 17:53:52 整流变压器输出的仍然是交流,它只是给整流设备提供电源。通常情况下一次侧接成星形二次侧接成角形,作用是抑制高次谐波。二次侧接成角形中性点不接地,当整流设备一点接地时不会造成设备损坏,通过接地检测设备发出接地故障报警信号。一、二次之间加有屏蔽隔离。
动力变压器通常为Y/Y接法中性点接地(提供单相电源)若用于整流设备当发生接地故障时造成整流设备损坏。抑制整流设备所产生的高次谐波能力较差。

网友G(2009-06-01):
动力变压器一般有标准的型号,而整流变压器是根据用户的需要具体配置的。

网友H(2009-12-09):
动力变压器也是有一部分是星三角接的,单相接地时的保护还是会动跳的

网友I(2011-09-18):
这下子明白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