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

楼主(2008-09-14):
24V直流线圈可以接交流24V吗

楼主:
施耐德接触器,也不怎么样,上动磁铁的两个螺丝竟没有上紧,造成缺相

网友A:
  “24V直流线圈”是指接触器吸引线圈的“额定工作电压是直流24V ”。如果该线圈的电阻为“R ” 则它的额定工作电流 I=24V / R 。请注意:线圈除了具有“电阻R ”外,还具有“电感L ”。如果把线圈接在交流电压上,则线圈的电感就会表现出“感抗X  ”来,这个感抗不但与线圈自身的电感成正比,而且还与正弦交流电的角频率成正比。这线圈具有的电阻与感抗合起来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叫“阻抗z ”。在交流电压U的作用下,流过具有“阻抗z ”的元件的电流:

  把额定24V直流电压的线圈接24V交流电压上,其电流强度显然是不能达到直流电压下的电流强度的!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接触器线圈的电感在接触器吸合和不吸合两种情况下也是不相等的。

网友B:
楼主你买的是水货吧,这个见怪不怪~~~

网友C:
施耐德有假的,首先要有TE标记.我们这里都是上海产的.我见过香港施耐德,英文不是schneider,网上一查是浙江人注册的

直流线圈的里面吸铁是不同的,接交流会发热烧的

楼主:
直流线圈的里面吸铁是不同的,对它的一对磁铁很奇特。

网友D:
楼主!你买水货啦!

网友E:
我用施耐德的东西大概有八年了,水货也用了不少(环境所迫),其品质跟国产的差不多,现在全都用正品了。

总结鉴别真假的心得很简单第一看价钱价钱,第二用手摸开关边角不刮手,第三眼睛看颜色均匀,第四用手颠颠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