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焊不牢工件。

楼主(2008-09-14):
工厂有3台点焊机,2台是电子控制的。另1台是接触器控制的。3台点焊机接在同一路电源线上。线路电压正常,400伏左右。现在3台机器出现同一个毛病,焊不牢工件。(焊铁皮和锣帽,工厂做书柜的)。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引起故障的原因?

网友A:
铁皮和锣帽焊接处去锈去油除垢,适当加大电流。

楼主:
问题是锣帽都点得通红了,还是不牢。

网友B:
可能是材料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锣帽都点得通红了,还是不牢。

问题就是“锣帽点得通红了”所以焊不牢!通红是几度?恐怕只有800~1200°C,可能没有到铁的熔点!要到“白热化”程度才行!

不知以前这样的工件有没有焊过?如果是焊两块铁皮行不行?点焊的要点是大电流短时间,兵贵神速,把接触处烧熔。现在楼主好像是在打持久战,没有在一瞬间闪击成功,时间稍长,整个螺帽都红了,但接触处还没有化。

东方不会焊接,纯属猜想,不足参考。但把电流调大一点没问题吧?

网友D:
看看你的工件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在检查一下焊机的电源,点焊机的要求是瞬间的电流,并不是有电就可以,检查一下你会有个结论的。

楼主:
工件和以前的一样,厂里线路查过好的。电流加大一点是可以。焊两块铁皮行了。焊螺帽还是不行,时好时坏,以前这样大的电流可以把螺帽烧化了。焊螺帽的焊机电流已经调到最大。

网友E:
清洁焊接面...加大焊接电流~~减小焊接时间~~~

如果还不行~~~就是焊机功率等级不够`~

网友F:
这一般是线路压降造成的,虽然焊接前测量电压有400伏,你再在焊接过程中测试一下,看是不是下降很厉害?如果以前使用正常,并且供电电路也没有在近期改造过,就要检查与点焊机相关的供电线路上的每一个接点,很可能是某一个点受热氧化接触不良了。重点先看空气开关,然后检查线路中的接头,有时候开关本身的 触头也会接触不良

网友G:
螺帽的焊机电流不是问题,点焊时气压够??减小焊接脉冲时间,加大压力试试??

网友H:
清洁焊接面,加大焊接电流,减小焊接时间

网友I:
你的机器肯定有问题了。如果时好时坏,肯定有虚接的地方。查主回路的螺丝、接点等处。

网友J:
电阻焊,焊接时间长点,电流降点,预压时间增点,电极修下,

网友K:
几种方法,试一下:

1、减小压力,

2、减小电极接触面积,

3、增加电流,

4、爬升快点,

楼主:
我再试一下各位的办法,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网友L:
梁先生,我们专们做电阻焊设备

网友M:
这个你应该通过好好的看资料,多问问专家啦.!

网友N:
是不是你的焊条用错了,比如说你的书柜和螺帽都是碳钢的,如果你用不锈钢焊条的话就很难焊得牢,容易产生裂纹,还有书柜和螺帽如果是不同种材料焊在一起也容易产生裂纹,这时候最好使用碳钢焊条焊接

楼主:
我这个是不用焊条的,两头电极都是铜的,直接压在工件两面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这个是不用焊条的,两头电极都是铜的,直接压在工件两面焊。

1.你的工件材质没有改变吧?对于不同材质的工件应该采用不同的工艺参数,采用预热电流和焊接电流看是否有所改善,

2.你的电极头材质是什么材料,按正规的应该用铬锆铜。电极头的尺寸不要太大

3.3台出现同样的情况说明是外部引起的,我建议你最好对工件,电极头尺寸,及电极头氧化层情况,压缩空气的压力给于检查

可以联系我

LDM.SC@163.COM

我在上海

网友O:
清洁电极头,适当加大压力

网友P:
焊接时

一次侧和二次侧电流多少,电压多少

我在西安

请回短信

网友G:
螺帽与铁板的焊接,不能盲目加大电流和焊接时间,否着螺母焊的通红,却没焊牢在铁板上,一敲就会掉.可用双脉冲电流试试??

网友Q: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R:
问题主要在于压力不够和焊接时间过长!!!!

注意!焊接质量除了上面的问题外,还和两个焊件之间的焊接点是否干净有关。

电阻点焊的要点是焊接处要有足够的压力,使被焊接的焊件之间的接触电阻最小,其余的就是焊接电流大小和焊接时间问题了。

楼主:
我想也是电源有问题,就是查不出毛病出在哪里。

网友P:
请问

1.焊接时一次侧电流多少安?二次侧电流多少安?

2.焊接时输出电压多少伏?将电极绝缘测电压多少伏?

请多指教!

网友S:
二次侧输出电流太小,焊接就不牢。

网友T:
支持一下标准触电.3台同时出现问题,而且是接在同一电源上,肯定是电源的问题.顺便告诫一下有的朋友,不懂不要装懂,会耽误很多事情的.

网友C:
"使被焊接的焊件之间的接触电阻最小"行吗?

不行!据说“它山之石 可以功玉”,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灯泡开机时容易烧断的经验,把螺钉焊好!

灯泡都烧爆炸了,你想把螺帽也烧爆吗?

不是呀!您得灵活运用啊。您想钨丝的熔点高达3370°C都能烧熔,用这样的技术,烧个吧螺帽还不是易如反掌?

那倒是!记得灯泡烧爆的原因是“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用此理论能烧熔螺钉?

哎呀!您怎么光记得这词儿啦!用这个理论是不行的!您怎么叫螺钉加热快散热慢?所以不好使!要用工控论坛最新理论才行呀!

啊哦!想起来了!灯丝电阻大的地方发热快,所以烧熔!

对了!关键是电阻要大,散热要慢!当然,电阻也不能无穷大,那不断路了?只是比较而言,在整个回路中,螺钉和铁板接触处电阻较大。铁板和电极以及螺钉和电极之间的接触电阻越小越好。

散热要慢怎样做到?这也是比较而言,这就要求,两个电极要比螺钉粗大得多,还要用上好的铜合金。导电,导热性良好,高硬度,高耐磨等。通电时,两个电极处的温度能很快散掉而只有螺钉和铁板处热量大又难散出,温度更高,再用烧灯丝理论,温度越高电阻越大,恶性循环,(这里应该叫良性循环了)很快就把螺帽和铁板接触处烧熔,加上适当压力,它想不焊在一起也不容易呀!

电极用什么材料?是不是“按正规的应该用铬锆铜。电极头的尺寸不要太大”?如果按正规的应该用铬锆铜,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东方不懂啊!),但“电极头的尺寸不要太大”,是什么意思?东方认为,不能小于螺帽才行!否则就把螺帽和电极焊在一起,下次焊其他工件电极上还连一螺帽,不好办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我想也是电源有问题,就是查不出毛病出在哪里。

可以在焊机工作状态下用指针万用表量电压,首先量最前端的开关或电度表,看看焊接瞬间电压下降多少,如果非常大,就是前面的问题,下降不多再测量三台电焊机最后一个公用闸刀,看看电压在焊机瞬间的值,如果二者相差比较大,就一步步向前找,问题肯定就在二者之间

网友F:
上面的东方朋友说的什么啊?我看不懂。电阻焊一般的工作电压是10伏,加热面积越小,单位能量密度越大,单位加热量越大。被焊接工件通过电流的面积越大,要产生相同的单位热量的话,所需功率就越大,受焊接电源功率限制,无法无限制的加大焊接面积,所以只要焊接面积能够满足够设计的焊接强度要求,应尽量减小焊接面积。汽车生产线上的点焊机能做到300千瓦,焊接电流一般的可以达到1万安培以上。焊接螺帽有时候采用电容容爆焊接,就是先给电容充电,然后让电容在工件之间强行放电,利用瞬间的强烈放电来焊接。

网友C:
标准触点朋友说的东方倒看懂了。讲的很好呀!而且东方也是这个意思。

标准触点朋友说“无法无限制的加大焊接面积,”是的!东方说“两个电极要比螺钉粗大得多”两者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加大了焊接面积?不是的!焊接面积是由螺帽决定的,加粗电极可以提高电极和螺帽处的散热速度,把热量集中在焊接处。

东方主要是从原理上考虑的,要解决具体问题还要靠有实际经验的人。灯丝开机烧断理论和电焊道理是一样的,但搞不清楚也没有关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螺帽焊牢!

据楼主讲,“工件和以前的一样,.........以前这样大的电流可以把螺帽烧化了。焊螺帽的焊机电流已经调到最大。”估计以前是焊过的,现在才不能焊的。至于“焊机电流已经调到最大”,和“以前这样大的电流可以把螺帽烧化了”。这个电流大小非常关键,不知是不是测量的数据?还是仅仅从调节的位置上判断的?因此就有两种可能:

1、具体电流并不知道,只是电流调节装置已经调到底了,这个位置,以前能焊好,现在不行了!而且是三台焊机联了盟似的,都不行了。恐怕不是焊机的问题。而是其他共同的原因了。那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请楼主仔细回想,究竟是什么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改换三台焊机时,这个条件都存在!比如上面大家说的电源发生了变化,容量变小了、内阻变大了、公共开关接触不良了(可能性大,因为时好时坏);或者现场发生变化,电线接长了;工件有了变化,钢板加厚了,螺帽改不锈钢了;工艺改变了;环境变化了车间里装空调了..........等等!

2、测量过焊接时的电流,和以前的数据一样,但还是焊不好!那就可以排除电源问题!集中精力在工件和工艺等的变化上找原因!

        关于临界状态的处理:如果以前也是要把电流调到最大值才行,可能原来就不是可靠工作,负载有点偏重!那就不是查找故障,而是要优化设计改进工艺或加大焊机了。但作为应急使用,用什么办法加热一下,据说有种工业用的电吹风,不能吹头发,拿来吹吹热风,再一鼓作气兴许一举中的!因为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呀!

网友U:
减小焊条与工件的接触面积(把焊条磨尖),最大化的加大电流密度(加电压),较少焊接时间 肯定行

楼主:
焊接时电压下降5-7伏左右.工艺,螺帽,钢板都和以前一样.另外说明一下3台焊机不是接在一只空开上的,是分开接在3只空开上的.主电源是一路的,都在同一路上.而且3台焊机一直没有挪过地方,都是老样子.

网友V(2009-05-26):
我们厂的也是,焊两块不锈钢板就挺牢的,焊螺母就是不牢,该查的都查了,可控硅也换了.

网友W(2013-08-29):
你看看溶接时间和电流多大,适当加大看看,以前可以吗?

 主要产品有:网罩骨架单点机,外环机,中环机,数控打圈机,液压机,修边机,对碰机,网罩提手机,点焊机,T型焊机 自动折弯机 排焊机,缝焊机,龙门焊机,机器人焊机,打链机,打扣机,压扁机,调直切断机 ,衣架钩组合机,桶耳机,宠物笼专用焊机等。

  联系人:舒朝阳

联系电话;18664238708   QQ:1292895884

  http://zhaoyang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