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控制刹车马达?

楼主(2008-09-14):
刹车线只能接变频入线,,,变频器加减速要设为最小,,因为刹车马达一没电马上刹死,,,而变频有上减速过程。。请教各位对不

网友A:
加刹车电阻,不需要把加减速设为最小

楼主:
我用的是刹车马达。。有用吗

网友B:
加减速设为最小,小心过流,一般就可一了,你有电机带刹车,那不是很好嘛,不过你得另外用独立的电源接刹车线圈,不然问题多多!

网友C:
不太好,对于刹车马达用变频器很容易报减速过电流,一旦失电,刹车立刻动作,变频器的减速时间不好配合,如果楼主一定要用千万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刹车马达。。有用吗

主要看你要什么时候刹车,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下或停电时才刹车就没问题,加刹车电阻就可放心使用。我经常用刹车电机加变频器控制

网友D:
可以!但是刹车线圈要单独供电控制.

网友E:
所谓的刹车就是要马上停的,当然就是要马上停止了

网友F:
当然可以了,不过刹车装置要单独控制,我们这用的很多

网友G:
当然可以了,不过刹车装置要单独控制

而且和变频要配合默契

网友H:
刹车装置和电机线合起来用,可以减少故障率。

调整减速参数要根据负载的转动惯量来确定,太小了会跳保护的

楼主:
这我以前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