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帮我看看这个整流桥在这个图中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2008-09-14):
有人能帮我看看这个整流桥在这个图中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电机反馈的信号,当电机转动时会产生电压,经它整流然后驱动一个什么信号灯之类的!警告电机还在转动!

网友B:
采样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C:
是反馈的信号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行车的电路啊。

最好有完整的图。

看样子是制动用的,因为有一端直接接在电源L3上啊。应该不是反馈或采样电路。

网友E:
拿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F:
是不是能耗制动

网友G:
虽看不清楚,好象是直流焊机电路。

网友H:
好象是能耗制动用的。

网友I:
见多了。就是能耗制动

网友J:
电机制动

网友K:
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