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有噪音

楼主(2008-09-14):
大家好,我在调试无功补偿开关时,提到盒子里面的380/13.2v的变压器有噪音,请问这是否正常,那是什么愿意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A:
若是轻微的噪声是没有关系的,我这有一台变压器长期都是有噪声。

楼主:
那这噪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您能说说吗?

网友B:
轻微的噪声是没有关系,是正常的

网友C:
铁芯在磁场的作用下的震动

网友D:
我们这里的一台变压器也有这种情况,偶尔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感觉像是负荷过大才有的声音,但是不敢确定这个“嗡嗡”声是否一定是因为负荷过大

引起的,或者是因为维护不当。

网友E:
嗡嗡的噪声是变压器的铁芯不紧或者浸漆不透造成的.如果噪声不大没有关系.噪声大的话,变压器就会发热.那就有点不妙了.

网友F:
噪声的原因有很多种,要根据不同的声音去推断!

网友G:
电流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啊!电流越大,铁心的震动就会越大!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H: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I:
硅钢片之间的间隙大,会有噪声

网友J:
不太清楚,回去好好查查资料吧!

网友K:
不懂不懂,还没见过变压器长啥样子

网友L(2008-10-19):
硅钢片之间绝缘不好产生涡流

网友M:
变压器的硅钢片压合不紧造成的。

网友N:
嗡嗡声是正常的,,特别是在负荷比较大的时候,,是由于铁芯的磁场交替所产生的...如果是你其它的怪音,,或者变压器空载的时候也有声音(嗡嗡声除外),证明你的变压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