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显示问题

楼主(2008-09-14):
S7-300的PLC和OMRON 的数字显示单元能接吗,编程困难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与PLC没多大关系的.

说起这数字显示单元,那次询价的时候吓了我一跳:400元/位!我的天,不就一个LED数码管加个译码电路吗.我想以后就做这种产品算了,发大财,哈哈!

楼主:
请问双片机,假如要四位,大概占用几个PLC输出通道?

网友B:
当然可以,与PLC没多大关系的.

数字显示单元有欧姆龙的、奥托尼克斯的,还可以自己用七段数码管来做,不过外壳自己做不太方便。

网友C:
输出通道8个

网友C:
,大概占用几8个PLC输出通道?

网友D:
一个钻3位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每位占4个输出点.

网友E:
那要看你数显单元选用什么类型的输入了,一般有静态和动态BCD输入,也就是静态的话每个字占用4位输出,那你要显示4个字的话要占用一个通道16位,用这种方法编程简单,显示无闪烁,但占用输出位太多,而用动态BCD输入的话,每个字的数据线都并在一起,用选通端来控制每个字的BCD输入,这样的话输出点只要4+N,4个字的话只要8位就可以了,不过这样编程相对麻烦一点,但输出点明显可以减少。还有一种更节输出的数显单元,采用二进制串行输入,数据是以位为单位输入,更加节省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