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编程

楼主(2008-09-14):
我想读取4AD那里的数,比如0~10v转换成一个真空度数值,如1.0x10-5到9.0x10+4。我应该怎么写?这个是不是所谓的浮点?

楼主:
怎么都没人呢,等了很久了……

网友A:
看手册,别把它看成是真空度而只看成一个数值好了.

网友B:
4AD的精度是有限的,假设其为0-4000的线性,那对应于你的0.00001-90000.

网友C:
呵呵;搞清对应的关系就行了;

0~10VDC输入可以转换对应的数字量0~4000,fh

楼主:
我试过,也可以显示,可是那个转换的程序很啰嗦,连接的不是很好

网友D:
谁有例子,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E:
谁有例子,发一份共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