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延时电路可以用通电延时触点实现吗

楼主(2008-09-14):
用光电检测物体,5分钟内断断续续有物体,则电动机持续转动

五分钟内始终无物体,则电动机停止转动,一直到下一次物体的进入再转动

用普通的通电延时触点的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能,当断电延时超过3分钟以上的时间,也只能用通电延时继电器代替,如下图中,M1就是X001的断电延时。

以上是PLC的程序,用继电器的原理图与PLC的梯形图一样。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不能简单的代换,这主要看你的总体电路.要更该相干电路.

网友F:
时间继电器完全可以时现,PLC中和它一样

网友G:
没问题,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1楼电路

用光电开关的常闭触点(有物体挡住则断开的功能)去复位时间继电器,就是本方法的要点了

网友H(2009-03-30):
PLC程序用的延时可是控制变频器制动单元吗

网友I:
延时也能,最好要用检测开关检测,

网友J:
   随便画画,这样断电延时电路可以用通电延时触点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