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LG PMU-200文本的编辑软件到底能不能在XP系统中运行??

楼主(2008-09-14):
LG PMU-200文本的编辑软件到底能不能在XP系统中运行??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不行啊,当选择PMU-200时,就不能打开屏幕编辑器,会出现应用程序出错!

楼主:
当选择PMU-300时,可以打开屏幕编辑器!

楼主:
反复查找资料,系统要求说95,98以上,XP到底行不行??手里有一台PMU200无法用,望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A:
找个2000系统再试试

网友B:
应该可以的,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C(2009-11-13):
求LG PMU-200文本的编辑软件.发t.h3070802@163.com/th4132@qq.com不胜感谢

网友D:
软件在棒子的网站上应该有,2000下用过,可以,XP应该也可以的。装软件是最好把系统里的杀毒软件关了,否则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E:
呵呵,运气好的话能连上,运气不好就一堆错误

网友F(2018-05-11):
我和楼主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