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这样使用ASCII码转换指令有问题吗?

楼主(2008-09-15):
D10  =文本输入的10进制数值。
D100=转换后存储以D100开始ASCII码。

楼主:
请教为什么这5000数值转ASCII,结果不是31 、33、 38、 38呢?还望路过者请指点!谢谢!

网友A:
5000->asc 31 33 38 38->110001   110011   111000   111000由于不满8位要填满变成2进制数110001001100110011100000111000再由于是1位起始的0位要填上0就变成:1100010011001100111000001110000取后16位就是D100的值:111000001110000=28784取前16位就是D101的值:110001001100110=25190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台解释!!!!你说的这些连LG技术支持他多不告诉我,还说很简单!就用ASC指令一下就转出来!!真是晕倒!!!

网友B:
不错啊。又多知道一个指令

网友C:
2楼这位兄台说的是哪来的原理啊,按照说明书上说的5000转ASC为31 33 38 38 二进制为00110001 00110011 00111000 00111000,由于存放到D100里是从第一位开始的,所以数据往左移一位01100010 01100110 01110000 01110000,前16位是D100 28784 后16位是D101 25190

网友D(2008-12-28):
2楼的说的是这串数字的前后16位,6楼说的是寄存器读写存储顺序的16位。

两人所指对象不同,但解释问题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