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MA电动执行器常见故障排除

楼主(2008-09-15):
AUMA执行器常见故障排除

1、rm 型执行器烧电机

对于简单的NORM型执行器来说,电机的烧毁一般来自接线不正确和设定不正确。正确的接线电路应使电机有行程开关、力矩开关、热保护开关、MCC配电柜内的热继电器和空气开关共五种保护。用户经常不接热保护开关,并且力矩开关设定在最大值,当行程开关损坏时或执行器卡在中间位置时就可能烧毁电机。用户经常配备大的空气开关,或设定较大的热继电器电流。空开和热偶的设定值查查书。

对于SG的执行器来说,一定要调好它的行程开关和END-STOP机械限位,否则很可能烧电机。SGSA调整不一样,定行程开关时要多余一些富裕量(可退3-4圈)。

2、控制头就地不动作

先观察故障灯是否亮启?

(1)       如果已经亮启,请检查:

网友A(2014-09-18):
怎么只能显示第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