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子名词.....

楼主(2008-09-15):
电阻率---又叫电阻系数或叫比电阻.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以字母ρ表示,单位为欧姆*毫米平方/米.在数值 上等于用那种物质做的长1米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导线,在温度20C时的电阻值,电阻率越大,导电性能越低.则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与原来的电阻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2、电阻的温度系数----表示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量与原来的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电流】带电粒子的运动叫做“电流”.例如金属中自由电子在电场作用下的定向运动,液体或气体中正负离子相互沿相反方向流动.在电流发生的同时,还会伴生出其他效应:电流的周围存在着磁场;电流通过电路时使电路发热;通过电解质时引起电解;通过稀薄气体时,在适当条件下导致发光等等.由于电流形成过程的不同,除传导电流外,还有对流电流和位移电流.所谓的对流电流是带电介质或介质中的带电部分不是由于电场作用而在空间运动时形成的电流.同一般电流一样,对流电流的周围也存在着磁场.例如当带电的平行板电容器绕垂直于板面的轴急速旋转时就出现磁场.由于带电体在原来没有电磁场的空间中匀速运动不须外力维持(如果不计空气阻力),所以对流电流不需要电势差来维持,它不引起热效应.致于位移电流被定义为电位移矢量随时间的变化率.麦克斯韦首先提出这种变化将产生磁场的假设,故称“位移电流”.实际上位移电流只表示电场的变化率,与传导电流不同,它不产生热效应、化学效应.继电磁感应现象发现之后,麦克斯韦的这一假设更深入一步揭露了电现象和磁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系.位移电流是建立麦克斯韦方程组的重要依据.在中学课本中主要讨论的是传导电流.在导体中存在持续电流的条件是保持导体两端的电势差(电压).

【电流强度】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某一横截面的电量为该截面处的电流强度.

3、电导----物体传导电流的本领叫做电导.在直流电路里,电导的数值就是电阻值的倒数,以字母ɡ表示,单位为西门子.

4、电导率----又叫电导系数,也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大小在数值上是电阻率的倒数,以字母γ表示,单位为米/欧姆*毫米平方.

5、电动势----电路中因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所引起的电位差,叫做电动势或者简称电势.用字母E表示,单位为伏特.

电源内部非静电力移送单位正电荷,将其从电源的负极移至正极所作的功,叫做电源的电动势.电源提供电能必须通过非静电力对电荷做功的方式从其他形式能量转变而来.例如,在具有一定负载的直流电路中,若要维持电路中的电流恒定不变,就必须设法维持电路两端有恒定的电势差(电压).这就必须有非静电力不断对电荷作功来实现.在外电路电流是由高电势的正极流向低电势的负极.则在电源内部必须由非静电力将负电荷移到负极上,并将正电荷送到正极上.才能达到维持电路两端的恒定电势差.

【动生电动势】只要闭合电路的磁通有变化就有感应电动势,并不问这种变化的起因.事实上,磁通是磁感应强度B对某一曲面的通量,磁通变化的原因无非是:(1)B不随时间变化(恒定磁场)而闭合电路的整体或局部在运动.这样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叫做“动生电动势”.(2)B随时间变化而且闭合电路的任一部分都不动.这样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叫做“感生电动势”.(3) 随时间变化且闭合电路也有运动.这时的感应电动势是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的迭加.

【霍耳效应】当电流垂直于外磁场方向通过导体时,在垂直于电流和磁场的方向的导体两侧产生电势差的现象.电势差的大小与电流和磁场强度的乘积成正比,而与物体沿磁场方向的厚度成反比.比例系数称霍耳系数,它同物体中载流子的符号和浓度有关.一般说来,金属和电解质的霍耳效应都很小,但半导体则较显著.因此,研究固体的霍耳效应可以确定它的导电类型以及其中载流子的浓度等;利用半导体的霍耳效应可以制成测量磁场强度的磁强计、微波技术及电子计算机中的元件等.

6、【自感】电路中因自身电流变化而引起感应电动势的现象.在具有铁心的线圈中特别显著.如果在原线圈中通有电流,当电流发生变化时,不仅仅是付线圈因此而产生感生电动势,而且原线圈本身也造成自感电动势,有时这种电动势也被称为反电动势,因为它总是反抗本身电流的变化,这种现象在只有一个线圈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自感系数】自感系数也叫做电感,或直接称为线圈的自感,常以符号L代表,是用来表示各种电器用具(如线圈)在自感现象方面之特性的一个物理量.线圈的自感系数,就是用在线圈中电流强度每秒改变1安培时所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来表镜摹W愿邢凳牡ノ晃旱钡继逯械缌髑慷让棵胫痈谋?安培时,若产生的自感电动势为1伏特,那么这导体的自感系数,就是1“亨利”.

【自感电动势】 沿导体流通的电流在导体周围建立起磁场,这个磁场穿过此导体所连成的电路.当导体中的电流强度发生变化时,穿过回路的磁通量就发生变化,由于电磁感应现象,回路中就有电动势发生,这就是所谓的自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永远与产生这个电动势的电流变化方向相反(楞次定律).即当电流增大时,自感电动势的方向和电路中电流方向相反;而在电流减小时,和电流流通的方向相同.由于这个缘故,当电路中有电流发生时,自感电动势作负功(因为它的方向与电流相反).相反,当电路中电流消逝时,自感电动势作正功(因为它的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同).

【互感】由于一个电路中电流变化,而在邻近另一个电路中引起感生电动势的现象.也就是相互感应,是两个电路间磁力的相互作用.如果两个电路的位置排列得使一个电路内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能够贯穿另一个电路,则第一个电路内电流强度的变化会使这个磁场发生变化,而由于电磁感应现象,也就使第二个电路内发生了电动势.第一个电路的磁场贯穿第二个电路的部分越大,则两个电路之间的互感越强.如果线圈1与线圈2共轴地套在一起.当线圈1输入电流时,它所建立的磁场亦包含在线圈2内,因此线圈1磁通量的变化即等于线圈2内的变化.

【静电屏蔽】为了避免外界电场对仪器设备的影响,或者为了避免电器设备的电场对外界的影响,用一个空腔导体把外电场遮住,使其内部不受影响,也不使电器设备对外界产生影响,这就叫做静电屏蔽.空腔导体不接地的屏蔽为外屏蔽,空腔导体接地的屏蔽为全屏蔽.空腔导体在外电场中处于静电平衡,其内部的场强总等于零.因此外电场不可能对其内部空间发生任何影响.若空腔导体内有带电体,在静电平衡时,它的内表面将产生等量异号的感生电荷.如果外壳不接地则外表面会产生与内部带电体等量而同号的感生电荷,此时感应电荷的电场将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时空腔导体只能对外电场屏蔽,却不能屏蔽内部带电体对外界的影响,所以叫外屏蔽.如果外壳接地,即使内部有带电体存在,这时内表面感应的电荷与带电体所带的电荷的代数和为零,而外表面产生的感应电荷通过接地线流入大地.外界对壳内无法影响,内部带电体对外界的影响也随之而消除,所以这种屏蔽叫做全屏蔽.为了防止外界信号的干扰,静电屏蔽被广泛地应用科学技术工作中.例如电子仪器设备外面的金属罩,通讯电缆外面包的铅皮等等,都是用来防止外界电场干扰的屏蔽措施.

9、感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感的电路时,电感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感抗,以Lx表示,Lx=2πfL.

10、容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容的电路时,电容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容抗,以Cx表示,Cx=1/12πfc.

【趋肤效应】亦称为“集肤效应”.交变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感应作用引起导体截面上电流分布不均匀,愈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现象称“趋肤效应”.趋肤效应使导体的有效电阻增加.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当频率很高的电流通过导线时,可以认为电流只在导线表面上很薄的一层中流过,这等效于导线的截面减小,电阻增大.既然导线的中心部分几乎没有电流通过,就可以把这中心部分除去以节约材料.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此外,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这种多股线束称为辫线.在工业应用方面,利用趋肤效应可以对金属进行表面淬火.

11、脉动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而方向不变的电流,叫做脉动电流. 12、振幅----交变电流在一个周期内出现的最大值叫振幅.

13、平均值----交变电流的平均值是指在某段时间内流过电路的总电荷与该段时间的比值.正弦量的平均值通常指正半周内的平均值,它与振幅值的关系:平均值=0.637*振幅值.

14、有效值----在两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