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压器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为什么一个220v变110v的100W的EI变压器。只带三个10W的张力马达用不了多久就烧了。。就算变压器功率没有100W。只有50W的话都不会烧才对呀,,我换了好几家厂的变压器都是这样,,,马达是经过电子板调速的。。。

网友A:
张力马达是不是力矩电机,

力矩电机电流很大的,.他的标称是KN*M,他上面有的还标堵转电流.

楼主:
张力马达是不是力矩电机,

是KT*M。。

楼主:
张力马达是力矩电机,是KT*M。。

网友B:
我没用过张力电机,但分析可能是你的电子板是可控硅调速的,电机经常在低速下运行,一是可控硅触发的高频脉冲使硅钢片铁芯磁保合,而发热,二则可控硅电路是串联电路,低速时直接考验变压器的二次侧电流带负载能力。而你的变压器在110V时输出电流是0.9A但假设电机在低速时经调速后电压是10V,你算一下这一台电机的电流应该是多少?(水平有限仅供参考错了别骂我)

楼主:
还没有 ,,,,我用的就是力矩马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张力马达是力矩电机,是KT*M。。

怎么是kt*m?应该是  千牛*米,kt*m是什么,千吨*米?力矩电机是恒转矩输出,一般用于卷绕的地方,他甚至可以堵转,所以你要测下他在各种情况下的电流,有些机子是标堵转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