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300plc

楼主(2008-09-15):
wincc+300plc能否用RS232--RS4685转换器做MPI通讯

网友A:
可以的

但这个转换器必须要是西门子的

网友B:
西门子的不就是MPI的吗?

网友C:
可以,在WINCC 的标签管理器中设定参数为PC ADAPTER (MPI)就可以了。适合小系统。

网友D:
不可以啊

网友E:
到底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