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15):
请问谁有把三菱PLC程式转化为单片机程式的软件,本人急需这方面的东东.我的E-MAIL:LDBCQY@163.COM

网友A:
好像不会有此等程序,如果有的话,单片机很便宜,早就会转到单片机了。

恐怕只能人工消化PLC程序后从头写单片机程序。

网友B:
没有软件,不用说是PLC转单片机,即使是PLC转PLC,只要型号不同,程序就得重写。

网友C:
我想购买成熟的单片机技术方案,自己小作坊生产用,比如说温度、压力等数据采集模块,数字显示电压、电流表、温控表等。不知哪位师兄作这方面的事情,请与YL0859@163.COM联系。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肯定没有。

如果有的话那人肯定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