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不明问题!

楼主(2008-09-15):
普通电机所对应的是50HZ=2极电机是2880转,对应4极是1440转。那么是中频电机呢?其多少频率对应多少转速???

网友A:
只是在网站上看过一下,没有具体用过,怕误导了你老兄。只好说不会。

网友B:
不好意思,到目前还没有见过

网友C:
“50HZ=2极电机是2880转,对应4极是1440转。”

1、50HZ=2极电机是2880转,不都是这样的!

2、电机额定转差率是出厂时定的,一般电机的额定转差率在2%左右;

网友D:
应该也遵守n=60f/p

n--同步转速

f--电源频率

p--磁极对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0HZ=2极电机是2880转,对应4极是1440转。”

1、50HZ=2极电机是2880转,不都是这样的!

2、电机额定转差率是出厂时定的,一般电机的额定转差率在2%左右;

楼主:
看来还得去问问电机厂家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只是这个范围而已,不能完全对应。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也遵守n=60f/p

n--同步转速

f--电源频率

p--磁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