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s 的 modbus 通讯模块和地址

楼主(2008-09-15):
小弟现在做一个项目,用西门子300的plc, 但客户要两个MODBUS-RTU的通讯端口,请问用西门子的那个通讯模块?CP-340/1?还是其他?

另外,客户需要MODBUS 的地址,我需要知道客户方面的那些信息?比如我把信息存放在本机的V2000-V2200中,客户要求的MODBUS地址该如何表示?

之前没有做过关于MODBUS的通讯,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是不是要做主从系统呀?

网友B:
?? 西门子300的plc的V2000-V2200是什么?
可以用CP-341+重站模块,设好DB块就行不用通信写指令。或用第3方的DP转MODBUS-RTU的转换器,在硬件里组态好后也不用通信写指令。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西门子的存储区M或者MW。

谢谢楼上的解答,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在西门子的样本上看到,CP 341用于MODBUS还需要loadable driver, 看起来还是需要买license?

MODBUSmaster(RTU format)  single license  6ES7 870-1AA01-0YA0

MODBUS Slave (RTU format)  single license  6ES7 870-1AB01-0YA0  不知道怎么用?

楼上的说加重站模块,不知道所说的这个模块是什么?ET200?

还有,如果用第三方的DP转MODBUS-RTU的转换器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PHOENIX有很多专门的转换器,但是如何在硬件里组态?还用STEP7吗?那里面没有第三方的部件?还是直接硬件连接就可以的?

还望指教!

网友C:
s7-200用MODBUS模块;300最好用DP模块

网友D:
cp340/1仅能用在s7-300 plc上

如用cp340,需要自己编写modbus从站代码,费用较低,这个已试验成功。

如用cp341,可以自己编写modbus从站代码,也可以加dougle,费用较高

s7-200也可以做modbus从站,但需要从站程序代码。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http://hwkz.siteem.com

网友E:
兄弟你好,我也是西门子代理商,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们确是用协议转换器来完成的。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13761721633,王

网友D:
楼上的,有cp340/1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协议转换器

网友F:
我只是想胡乱的说几句吧.

1.CP341有一个通信接口.接口类型可选.支持主站和从站.

2.CP341加载的MODBUS RTU格式通信协议,必须购买软件,在软件中含有协议转换器Dongle,且主站的Dongle和从站的Dongle不同.

3.MODBUS RTU格式通信协议是以主从方式进行传输的.主站是主动方,从站是被动响应方.即主站发送报文,从站返回响应报文.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功能码来实现的.有些功能码是对应位的,有些功能码是对应16位的寄存器来操作的.

4.报文格式是按ADDRESS+FUNCTION+DATA+CRC CHECK组成,ADDRESS是从站地址.FUNCTION是功能码.DATA是信息数据,CRC CHECK是CRC的校检位.

5.仪表提供的数据查询报文格式.从站地址+功能码+开始地址高字节+开始地址低字节+寄存器数量高字节+寄存器数量低字节,+CRC校检高位,+CRC校检低位.几个黑体字必须有的.

6.仪表提供的数据响应报文格式:从站地址+功能码+字节计数+响应数据高字节+响应数据低字节,+CRC校检高位,+CRC校检低位.几个黑体字必须有的.

网友G:
MODBUSd的通讯,我可以帮你解决啊,你联系我 刘莉QQ57788166。电话 15921390829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想胡乱的说几句吧.

1.CP341有一个通信接口.接口类型可选.支持主站和从站.

2.CP341加载的MODBUS RTU格式通信协议,必须购买软件,在软件中含有协议转换器Dongle,且主站的Dongle和从站的Dongle不同.

3.MODBUS RTU格式通信协议是以主从方式进行传输的.主站是主动方,从站是被动响应方.即主站发送报文,从站返回响应报文.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功能码来实现的.有些功能码是对应位的,有些功能码是对应16位的寄存器来操作的.

4.报文格式是按ADDRESS+FUNCTION+DATA+CRC CHECK组成,ADDRESS是从站地址.FUNCTION是功能码.DATA是信息数据,CRC CHECK是CRC的校检位.

5.仪表提供的数据查询报文格式.从站地址+功能码+开始地址高字节+开始地址低字节+寄存器数量高字节+寄存器数量低字节,+CRC校检高位,+CRC校检低位.几个黑体字必须有的.

6.仪表提供的数据响应报文格式:从站地址+功能码+字节计数+响应数据高字节+响应数据低字节,+CRC校检高位,+CRC校检低位.几个黑体字必须有的.

cp341 做modbus主/从站,大可不必买dougle与软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程序来完成,当然cp340也一样

欢迎交流,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H:
可以到西门子网站下载CP340/341/440/441的例程.

网友B(2008-10-22):
最近出了趟远门挣点小钱,刚回来。
回 3楼话。
1·我在2楼发的“重站模块”是笔误,应是“从站”即“MODBUS Slave (RTU format) single license 6ES7 870-1AB01-0YA0 ”是一个小方块。安装在PC341的后面。
2·用第三方的DP转MODBUS-RTU的转换器,硬件组态也是用“STEP7”。需要先安装转换器的“GSD”文件。然后就可以在硬件列表里找到了。
3·如果想费用低。用国产的转换器在¥1500以内(底价保留不说了)。还有贵的德国的将近¥7000。.

网友I:
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是德国西门子自动化系统(AS)的核心合作伙伴。我们公司有着大量的西门子产品库存,除了价格上的竞争优势,我们还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工业自动化系统方面,本公司在各方新、老客户的支持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连续几年西门子PLC的销量都排在前列,而且保持着一个良性的迅速的增长,我们所经营的自动化系统的产品主要包括:
● 西门子S5全部型号PLC供应
● 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系列PLC;
● 西门子ET200系列产品
● 西门子人机界面,各类触摸屏,操作屏
● 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系列产品
● SITOP电源
● 西门子工控机,交换机

编程序控制器(PLC),我们公司能提供全套产品,我们有着最好的库存,最优惠的价格,最优质的售后服务和最强大的技术力量,我们期待着和您的合作!
谢谢您的支持!
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刘莉
电话:0755-81580455
商务QQ:992000135
E-mail:992000135@qq.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中心花园D座26楼H4

网友J:
找个资料看看吧,

呵呵,没有具体的做过啊,所以啊,呵呵,不是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