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直流电动机整流器冒火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楼主(2008-09-15):
大型直流电动机整流器冒火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要看火花等级的大小,火花大的话可能是中性点不对了!还有就是碳刷的材质是不是对!

网友B:
1.负载过大,2.匝间短路,3.换相极坏。

网友C:
负载过大,中性点不对,整流子与碳刷接触不良,云母凸出,压簧压力不够,碳刷型号不对,或积灰严重

网友C:
升高片脱焊,主磁极换向极匝间短路,或电源问题

网友D:
检测是否偏心了,一直火花大有这可能的

网友E:
有可能是剩磁

网友F:
环火产生最主要的,或者中性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负载过大,中性点不对,整流子与碳刷接触不良,云母凸出,压簧压力不够,碳刷型号不对,或积灰严重

网友H:
负载过大,中性点不对,检测是否偏心了。

网友I:
多少钱

负载过大,中性点不对,检测是否偏心了。

网友J:
用车床把整流子车平

网友J:
到车床加工把整流子车平

网友K:
更换质量好的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