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

楼主(2008-09-15):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电容柜上电后因数控制器指示0.84,功率因数表指针指示0.9.投入一组30KVAR的电容后因数控制器显示0.7,功率因数表指示0.8.检查接线没有问题.而且越投电容功率因数越下降.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楼主:
不用大家说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08-11-14):
是不是信号感应器(互感器)上的线接反了啊,超前变成滞后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信号感应器(互感器)上的线接反了啊,超前变成滞后了啊